求助:主轴-变频器-电气连接

楼主(2014-08-13):
小弟最近得到一个电气部分有故障的小型雕刻机

主轴:直径58毫米  水冷   上面是4芯线   没找到铭牌 也 没有其他数据了

变频器: 西门子MM420   6SE6420-2UC21-5BA1

想让主轴转起来    请教各位

小弟先谢过  看本帖的各位了

楼主:
看来只有靠自己了

楼主:
目前  还是失败了

网友A:
4线,有一线是接地,用万用表量地线和壳子是通的。其他3线是相线。这3根接变频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线,有一线是接地,用万用表量地线和壳子是通的。其他3线是相线。这3根接变频器就好

变频器5-8 是   外接开关用的

直接短接后变频器听到风扇加载声音  输出变成3相220V了

可是   主轴还是没有转起来

把1-4的转速调节 也短接   还是不能转起来

晕来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看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5-8 是   外接开关用的

直接短接后变频器听到风扇加载声音  输出变成3相220V了

光短接没用,要短接后同时接地(或接COM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短接没用,要短接后同时接地(或接COM端子)。

谢谢你

现在是这样的  没有短接5--8 线端子之前  U V W 是没有电压输出的

短接之后

U-接地  V-接地  W-接地   电压均为200V 左右

但是U-V  U-W  V-W   电压确为零   感觉UVW全部通了

这个让我很费解  知道的话  请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现在是这样的  没有短接5--8 线端子之前  U V W 是没有电压输出的

1.要接上电机。
2.普通万用表量不准变频器的电压。
3.看变频器的运转频率是多少。

网友:
哥们,你这么说不好吧~
人家是求助帖~

网友:
先确定电机的三根线,用万用表测,有三根导通,一根单独的,三根导通的接变频器
这个变频器没有显示器和手动按钮吗?这个变频如果是原装变频没有更改过线路的话,开机,从电脑上给指令试下,成品机很多都是从界面调节转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