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的壳子坏了,可以弄个精灵2的换上么

楼主(2014-08-13):
精灵1的壳子坏了,可以弄个精灵2的换上么?不是说尺寸都是一样的么。如果换了精灵2的壳子,是否能用5200的电池

网友A:
楼主您好,精灵1和精灵2只能共用上壳,其他的不能共用。

网友B:
自己diy是可以的,就是那个电池壳要费点脑筋,还有注意罗盘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diy是可以的,就是那个电池壳要费点脑筋,还有注意罗盘方向

电池壳?点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壳?点解?

精灵2电池盖子和电池是在一起的,如果自己精灵1改精灵2你不会再买个精灵2原装电池拆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2电池盖子和电池是在一起的,如果自己精灵1改精灵2你不会再买个精灵2原装电池拆盖子吧

懂了。没盖子就是个洞。自己找个胶布贴上就好了为了续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没盖子就是个洞。自己找个胶布贴上就好了为了续航

嗯,主要就是不美观

网友C:
如果需要精灵2电池外壳我刚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精灵2电池外壳我刚好有

怎么出。q12397132

网友:
当然可以.....还能换大容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精灵1和精灵2只能共用上壳,其他的不能共用。

会这么来问的一定没有动手能力,DJI这个回答就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