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MA2 舵机打火。 吓尿了。

楼主(2014-08-13):
连烧两个舵机,拆开看看,电路板都黑掉了。

网友A:
您好,请描述一下您的使用环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描述一下您的使用环境,谢谢。

只是在室内做调试,没有带负载。本想拿这个舵机做一个开关,可能连杆有一点憋着劲,舵机接连烧了好几个。

网友B:
这个是属于堵转烧毁,底盖都烧融了,08MA属于模拟电路,堵转状态寿命只有几分钟,实际上,任何舵机只要产生了堵转,寿命都只有几分钟,请合理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属于堵转烧毁,底盖都烧融了,08MA属于模拟电路,堵转状态寿命只有几分钟,实际上,任何舵机只要产生 ...

网友B:
银燕有带电流保护的08MD数字舵机,可以调节成舵机在受到堵转状态下,过几秒钟直接将电流下降到最大电流的30%,这样舵机就很难烧毁。不过这种不是很适合飞机,容易失控,只适合机器人和一些别的领域,如果你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请联系管理员,讲出你的要求,银燕可以帮你定制你想要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有带电流保护的08MD数字舵机,可以调节成舵机在受到堵转状态下,过几秒钟直接将电流下降到最大电流的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