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的推出主要是用来淘汰S800!各位看官怎么看?

楼主(2014-08-13):
S900的推出主要是用来淘汰S800!
原因有三
1、s800尼龙机架,震动太大、重量大。无论怎么EVO减震都没有碳纤稳定。
2、拆装、携带极为不便,拆装多了导致间隙,不安全。
3、800MM的轴距偏小,桨尖距离小,气流干扰,900MM的轴距15寸桨干扰小,还可以换16寸桨,以解决高原动力不足的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 S800EVO 还不不错的,偏爱EVO。
当然,不管什么产品都需与时俱进。 对900还是相当期待的。

网友A:
900中心板设计很惊艳

网友B:
900性价比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C:
对,这一点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D:
900绝不是对800的淘汰,而是一种低成本简化解决方案。另外EVO的尼龙材料强度已经没有任何问题,相反碳纤维过硬也可能导致高频振动增加。在多轴上太硬的材料真未必是好事

网友E:
如果是淘汰的话官网早就下架了,应该说是增加一个低平台的折叠方案,冲击某某的微单折叠平台,毕竟来说,折叠虽然简便,但是稳固性上始终没有固定结构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