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调试求教

楼主(2014-08-13):
老版V3有飞线的控制板 刷了2.2固件后 横滚可以 俯仰怎么调都调不好 自认调好后退到前面后面后面不会返回水平 就一直返回一定角度就在那里一直抖动 弄了好几天了都调不好 别人远程也调不好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版本不适合还是怎么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
碰到长时间无法解决的问题确实头疼

网友A:
这个我从来没调好过

网友B:
我跟楼主一样的板子啊  但是没刷成2.2的 我没有飞线 刷的船长2.0的固件 我用这个板子做Z轴控制旋转  可是不能遥控控制横滚跟俯仰啊  横滚有针扣的就是不受控制  后面就飞线接俯仰线 结果焊锡没搞好 焊锡掉到集成模块上了  后面 ····只好从新买了一块

你这个飞线是控制俯仰还是用来刷固件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楼主一样的板子啊  但是没刷成2.2的 我没有飞线 刷的船长2.0的固件 我用这个板子做Z轴控制旋转  可是不 ...

调不出来,整个云台出掉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从来没调好过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楼主一样的板子啊  但是没刷成2.2的 我没有飞线 刷的船长2.0的固件 我用这个板子做Z轴控制旋转  可是不 ...

飞控控制俯仰

网友C:
检查下 电机看看!  校准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 电机看看!  校准传感器!!

电机应该没问题的啊都能转动,传感器全校准了,就是调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应该没问题的啊都能转动,传感器全校准了,就是调不好

用 万用表 欧姆档 量下 电机线间阻值!! 看看是不是缺项!

网友:
俯仰电机换到横滚插头试试电机动不

网友C:
动!! 现在 怀疑电机缺项! 在就是 驱动芯片缺项! 用万用表都能检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 现在 怀疑电机缺项! 在就是 驱动芯片缺项! 用万用表都能检查出来的!!!

检查是电机线断了一组 自己绕了  现在就是调试的时候 回中回到平衡的时候抖动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检查是电机线断了一组 自己绕了  现在就是调试的时候 回中回到平衡的时候抖动是怎么回事啊

绕的方向 是否正确?电机三根线和电机外壳是否短路?
三项阻值是否一样,不能偏差太大!
重心是否偏差太大?
电机方向是否正确?
调整PD 减小I ~ 减小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的方向 是否正确?电机三根线和电机外壳是否短路?
三项阻值是否一样,不能偏差太大!
重心是否偏差 ...

绕的方向还真的没注意 就是现在电机能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卖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的方向 是否正确?电机三根线和电机外壳是否短路?
三项阻值是否一样,不能偏差太大!
重心是否偏差 ...

感谢大神  就是电机一相线被螺丝顶断了    问题基本解决 电机自己随便绕的 不知道绕线方向是怎样的 能请教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  就是电机一相线被螺丝顶断了    问题基本解决 电机自己随便绕的 不知道绕线方向是怎样的 能请 ...

不是神哦!!!呵呵!!  解决就好!
看看和你电机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神哦!!!呵呵!!  解决就好!
看看和你电机一样吗!!

感谢  一模一样的  多谢你  终于搞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