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pix飞控LED爆闪灯的放大电路。求指教

楼主(2014-08-13):
我有一个pix的外置指示灯。但是亮度太低,,,,,,,,后面我买了个3W的rbg灯。接上去后问题来了,会亮但是亮度太差。后面我咨询卖家,驱动这个led需要500MA左右的电流而驱动板只提供50ma的电流
现在我需要一个电路,我设想了两种方案:

1,一个电流放大电路把50MA 放大到500MA(说着很简单但我着实不会啊啊啊啊,,,,该用什么原件,电路图什么的)
2,用50ma的电流驱动继电器,继电器从电源控制RBG的通断(貌似这个比较容易实现,但是体积太大,我也看过那种贴片的固态继电器,3路加起来的话还是很大啊。听说可以用MOS管?)

懂电子的帮帮忙。不懂的也帮顶一下。挺急的。。

楼主:
赐我一个大神吧。。。。

网友:
不懂,只能帮顶

网友A:
这个用三极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三极管就可以

具体呢,能不能画个电路图给我?

网友B:
等大师上电路图,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大师上电路图,帮顶

泡泡老师也不会么?

网友A:
你得说出每根线的作用以及对电池负极的电压
不过没必要非要用这个电路,你可以多谐振荡器,闪烁速度还可以自己调

网友:
px飞控还没有,太贵,不会用

网友C:
看你的图片是共阳的接法   那么你的LED控制板是低电平有效的   需要用P沟道mos管 或者PNP三极管  要是不最求特别亮用S8550(常用三极管1毛钱一个)就行  但是你的LED需要改成共阴接法  需要单独给他一个5V的电源  还要给3基色的正级串联一个大功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说出每根线的作用以及对电池负极的电压
不过没必要非要用这个电路,你可以多谐振荡器,闪烁速度还可以 ...

飞控通过控制板出来的就是闪烁的电流信号,它根据不同的颜色显示飞控状态,像你所给的这个图就没有这个功能了。图画好了,你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图片是共阳的接法   那么你的LED控制板是低电平有效的   需要用P沟道mos管 或者PNP三极管  要是不最 ...

可以麻烦给我画个电路图么。。。

网友:
这个可以放大 我只画了一路的 其他两路一样

网友:
有专用的LED驱动芯片,一颗就搞定了,不用搞三极管电路或者MOS电路,如果自己搭电路电阻什么都要调,麻烦

网友D:
CN5611 800ma驱动芯片,一颗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说出每根线的作用以及对电池负极的电压
不过没必要非要用这个电路,你可以多谐振荡器,闪烁速度还可以 ...

。。。人家要的是指示灯好不好。。。

网友:
电路图来了,三个PNP型三极管搞定
其他什么都不用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CN5611 800ma驱动芯片,一颗解决问题

貌似比较简单,请问需要一个多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