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时间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13):
各位高手,小弟的四轴用的是旧电池,4S两组并联共9000毫安,悬停10分钟下来冷却后电压恢复14.8V,但是电只充得进3800毫安,是不是因为电池老化的原因放电量不足;
假如是这个原因,那一组9000毫安的电池放电70%为6300毫安,比充进3800毫安多2500毫安,也就是说如果我还功能完好的电池,至少能悬停15分钟吧

网友A:
你2组并串,每组是4500,你充进3800是每组3800还是2组加起来,要是每组充进3800那是差不多,

网友:
是的,赶紧买新电池吧。

网友:
楼主没描述准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2组并串,每组是4500,你充进3800是每组3800还是2组加起来,要是每组充进3800那是差不多,

两组也是并起来充的 估计是电池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