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入门教程整理中】原创设计 自己加工 TH250 首飞练习穿越

楼主(2014-08-13):
折腾有一段时间了,视频有空上传到位。
之前起名字那回事,被版主看不顺眼呢,封号了,最后送给了新疆魔友,祝他爽飞。
起了个名字 叫做 雷震子~  哈哈~
配置是2s 2200 6寸桨  MT1806 套装  cc3d  飞梦2.4
飞行时间8分左右,电压降到3.6 后来放电跟不上了,就没再飞。这块电池是学校的,被菜鸟搞到过放,改成2s.
可怜的花牌。好了 上视频。然后重新整理CAD教程。相应的雕刻机教程已经在整理了。
如果你喜欢,给我点个赞~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U1MTI0NzA0==.html

楼主:
这个年头,不自己学点东西看样子是混不下去了。
楼主小明,大学狗一只,接触航模一年多,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坐火车把飞机带回家,便开始自学CAD,即计算机辅助平面设计。下面是以前的一些作品,用过的同志都说好~

也就这样自己学习摸索着设计机身,目标是可靠,结实,廉价,美观。

来自 3楼

楼主:
好,开始正题,首先你需要一个版本的CAD,我的选择是2014版,各种版本各有所长。我是从10板吧好像开始接触,后来一只再用14版,有的人说高版本并不一定好用,所以,看个人习惯。反正13版以前的都没有14的 矩阵 这个简单好用的功能。具体的安装破解,一般的百度贴吧会有各种教程、资源,其他软件也是这样,总之,很丰富。
对于平面制图,最常用的也就几个工具而已,当你使用工具时,下方的命令栏会给予提示,询问你需要做什么。比如画个圆,下面会提醒你是圆心画,还是三点画,还是圆心直径画法,还是圆心半径画法。总直,留意命令栏,你就知道要做什么了。常用的工具有:

这个基本的绘图,线条的修改,线型 颜色,组编辑,标注,点一点就会了。

下面这里,栅格追踪和栅格显示,打开追踪后就只能在栅格像素点上画线,不能画到别的地方。栅格显示就是背景里的标尺,和切割垫一样,看起来很爽。
极轴追踪和正交模式,正交模式下所有的线条都是东西南北,全是直角。极昼追踪可以辅助你按照预定的角度画斜线,通常设置45度的追踪,画出来的就是45°的角。
对象捕捉,当你的鼠标靠近一个断点,比如是线段的端点,软件就会判定,你是要和那个端点连接,这样用线条画图形的时候,画出来是封闭的多边形。如果没有判定,图形不封闭,是没有办法加工的。对象捕捉常捕捉 中点 圆心 平行 端点 这几个比较好用。

基本的操作:拖选,向左拖选,碰到即选中;向右拖选,全选才选中。具体意思上手操作一下立马就懂了
滚轮放大和缩小,很简单。

设计过程:
首先是四条构造线,构造一个参考坐标把,中心就是飞控位置,选择自己的桨尺寸,图上的是11寸,增加了一些距离,然后调整轴距,550轴距足够了。

电机座:
要知道电机的安装孔位尺寸,通用的距离是16 19 25 于是画了两个直径3.2的圆,排列距离10mm 然后画了两条直线,再把圆截断成两个半圆,组成了一个圆头长条,就是通用的螺丝位置了。直径3.2是为了提供加工补偿,因为机器加工,刀具磨损等等因素,实际加工的尺寸会有细微的差别,这样子增加就是为了大点,好上螺丝。当然要考虑上了螺丝之后,和机臂的固定,我用了另外一片来安置螺丝,这样就不会和机臂磕碰,当然你也可以像这样做的好看一些。我的想法是简约就好,所以改进了。

画好之后进行编组,这样这个零件就算是单独的整体了,可以随意拖动。

机身部分:
我先从机臂入手,用的是13的铝方管,并且增加了一定的角度用来抵消可能存在的折叠虚位。以前的固定结构多多少少都会有轻微的滑动问题,我想尝试下新的固定结构。

楼主:
做个沙发观看先,,起飞之前飞控就在定航模式了,只是没注意到,飞起来发现,怎么打不打舵,不给回头,然后切换了模式,才开始浪。一只在飞650 。突然上小鸡好灵活,就试着钻栏杆了

网友:
名字就是我起的,哈哈,顶顶顶

网友A:
这架子多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架子多重啊?

架子也就116g

网友:
赞个,多上点图片吧

网友:
赞是必须的!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

网友:
頂起來好視頻學習下

网友:
多来几张近身照啊

网友B:
再点赞。CAD教程呢。

网友:
楼主武夷学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点赞。CAD教程呢。

忙别的事情,有空整理~

网友C:
不错啊自主研发

网友B:
学习精神可嘉。

网友D(2014-12-04):
也想学这个,向LZ学习。

网友E:
楼主好样的!!!!!!感谢楼主!通过自己diy机架让人们玩多轴又多了一份乐趣!适合自己 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F:
lzcad高手啊 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