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机架有一个向上倾斜的角度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2014-08-13):
如题,看到大疆设计的机架有一个向上倾斜的角度,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A:
楼主你好!机臂采用8°内倾和3°侧倾设计,使飞机横滚俯仰方向更稳定,旋转方向更灵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机臂采用8°内倾和3°侧倾设计,使飞机横滚俯仰方向更稳定,旋转方向更灵活。

除了少量的动力损失之外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少量的动力损失之外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楼主你好!是没有其他副作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机臂采用8°内倾和3°侧倾设计,使飞机横滚俯仰方向更稳定,旋转方向更灵活。

内倾就是像中心倾斜吧,,侧倾是啥意思,麻烦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倾就是像中心倾斜吧,,侧倾是啥意思,麻烦解释下,

就是电机座是歪的 3度,嘻嘻

网友:
类似固定翼上单翼练习机的上反角,起到稳定、平衡的作用,副作用是损失动力。不过动力足够的话,损失可以不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除了少量的动力损失之外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感度要求更低,另外superX没法用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度要求更低,另外superX没法用上去了。

没法用?不会吧.只是感度需要调试的更精确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法用?不会吧.只是感度需要调试的更精确而已

我试过了,怎么调都不稳……SX飞控,必须保证电机不能有侧向的倾斜,一点都不能有,单纯的内倾斜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了,怎么调都不稳……SX飞控,必须保证电机不能有侧向的倾斜,一点都不能有,单纯的内倾斜没事。
...

侧倾对角度要求太严格了,xa对电机对称性 要求非常高,

网友E:
侧倾一样损失动力啊,这个所谓的好处不会明显吧,是不是就是为了对付其他公司的飞控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侧倾一样损失动力啊,这个所谓的好处不会明显吧,是不是就是为了对付其他公司的飞控设置的?

不支持其他飞空?  求解

网友:
相当于配重了,估计dji之前吹过风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