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关于电动桨大小换算的问题,高手们来帮帮忙!!

楼主(2014-08-13):
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原配8*4的2叶螺旋桨 现在想换成3叶桨用
请问应该用多大的 3叶桨
高手们帮忙

楼主:
没人知道啊

网友A:
大致的经验:7*4

网友B:
这个尺寸的三叶桨最常见的也就是GWS的了,规格只有7035x3这一款,没得选择,哈哈。

网友C:
二叶桨换成三叶桨应该是桨直径减小一个号螺距增大一个号。
8*4二叶=7*5三叶。
自己的经验不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