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郁闷的机架

楼主(2014-08-13):
看看这个机架的电机固定座的螺丝孔,真郁闷,找了所有的电机都不好固定,都是电机的引出线碍事,设计这个机架的兄弟,你能把孔的位置再旋转45度吗?还是这样设计有你的道理啊?请各位给想想办法怎么固定比较好。

网友A:
DIY太累,多图改装QR X350过程,遇到问题受阻,问题解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
可以做垫板按照16*18做一个电机座再在电机座上面刻16*19的电机座。两个尺寸交错刻,这样不影响壳子。

网友:
人家这机架就是不想让diy的

网友:
慢慢搞,其乐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太累,多图改装QR X350过程,遇到问题受阻,问题解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 ...

谢谢你

网友:
直接用垫片加高、要不就用铜柱或者铝柱加高

网友:
人家本来就是一体机  为自己电机设计的   你让设计的说点什么?

网友:
这是绝对的禁止DIY啊!

网友:
呵呵,我当初也的和楼主一样,用刀子削掉一部分,勉强把线塞了进去。。。。。。。。。。。

网友:
看来只能用特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