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这是啥原因抽风【视频】

楼主(2014-08-13):
今天是这样的,下午下班后带着飞机来到城郊一个小山丘上飞,因为之前换了一点零件,这次算是重新飞。地形:飞行地方是小山丘,周围无高压线,无高大建筑,无高大树木,可以说空域非常好。

具体飞行经过是这样的:
第一个起落:插电,做一遍大概检查,确认无问题后,开始飞,第一个起落很顺利,用的姿态模式飞行。
第二个起落:想起来上次无故抽风的情况,大疆的工作人员叫我校准罗盘,我第二次起飞前,校准了一下罗盘,闪绿灯表示校准完毕后,我放地上起飞,这次刚飞起来飞机就抽。直接掉下来了,还好周围都是软土,没啥损失,再做调整准备第三次飞行。
第三个起落:因为第二个起落摔了一下,仔细检查了没发现问题,桨也没有缺,就是脚架歪了,扳正,确认没问题后,开始了第三个起落,我全程用的姿态模式,大家可以看见LED的灯,这个视频就是第三个起落的。大家可以看见,刚起飞的时候时候飞机还是很稳的,我在测试无头模式,但是发现无头模式没啥用,最后测试抗风性能,大家在最后可以看见我用手轻轻往前面推了一下飞机,我用力根本就不大,大家可以看见在我推完飞机后其实飞机气态根本没什么变化,但是1秒以后飞机突然就开始抽风了,直接掉下来了。全程姿态模式,航向关闭。

我这还是新飞控呢,才买1个月,没飞几次,这样无故翻了5iMX 我爱模型几次了,上次也是,飞到房间角落,直接就这样抽风翻了,这是上次我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3544。我特么以后怎么还敢用大疆啊。

大疆技术说的把把基础感度提高到120左右,姿态感度140左右试一下,但是我朋友说就这个视频来看感觉是感度高了才抽的风,感度设置是默认的。

这个参数才是刚我插上电脑,给飞控供电后打开调参软件的感度参数,之前发的那一个是直接开软件的参数!

本机配置:WJD550机架,nazalite,好赢25A四合一,飓风2814KV700,1147桨,电池4S 5200 25C

请问会不会是我电调的原因?我每次启动的时候,不是所有的电机同步转,而是先1,2个开始转,然后剩下的跟进,有时候有的电机要在油门30%的位置时候才开始转。电机启动什么的我感觉都很顺畅,没有卡涩现象。

网友A:
上个机器飞控的安装位置的照片呢

网友B:
这么大的机架,这么大的桨和电机,那么重,为什么感度就那么一丁点儿呢,特别是垂直?匪夷所思,难道不是桨越大,重量越大,感度越大,想当初我的f450用默认参数飞的特稳。看lz的视频里,飞的感觉就是感度太小了晃晃悠悠

网友C:
你这样敢飞  风大点都比你手推的力大,那不是起风就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机器飞控的安装位置的照片呢

上下一共4层,中间2层中心板,上面一小块设备板,下面一快电池板,从上往下是这样的:最上层飞控和GPS,中心板上层是接收机、飞控电源、卫星接收,中心板中间是四合一电调,最下面是电源管理板,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敢飞  风大点都比你手推的力大,那不是起风就翻

就是特意找个软土地试飞机。依大侠看看我的是个啥情况?

网友:
说你飞机感度大了吧,看你视频自己飞的那段  感度明显不大,如果无干扰,罗盘这些都起飞前校准过的话,应该是飞控问题吧
我用的XA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GPS模式 我试过比你这个力大多了 直接把飞机拖来丢出去,然后飞机又自动回来悬停

网友D:
感觉这视频是,你打一了它一下,它就生气了。

网友E:
我用的是nazaV2,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感度太大造成的

网友F:
你姿态模式的感度才40%。。。这炸鸡也算是正常。

网友G:
我的450基础感度都在170左右,姿态140

网友H:
我的全部是默认的100%。、挺好的啊。s500机架挂狗3

网友:
建议用说明书上的F550的感度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nazaV2,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感度太大造成的

我的是默认的,没动过,大疆技术人员叫我还要增加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姿态模式的感度才40%。。。这炸鸡也算是正常。

你的意思是感度低了吗?为什么有的人说感度低了,有的说感度高了?

网友I:
我用好赢飞腾30A配 3508的时候naza V1和LITE 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感度调了又调还是不行,快要放弃了的时候忽然发现和堵转的情况很类似,然后换了铂金电调,,,问题解决、、、看视频几乎一样一样的,起飞没啥问题,悬停有很稳,一有风就抽啊抽然后掉下来。。你看看是不是4合一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好赢飞腾30A配 3508的时候naza V1和LITE 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感度调了又调还是不行,快要放弃了的时候 ...

啥叫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好赢飞腾30A配 3508的时候naza V1和LITE 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感度调了又调还是不行,快要放弃了的时候 ...

我感觉电机很顺畅啊,怎么试自己的电机是否堵转?

网友:
.....     明显点就是电机启动的时候发出咔咔的响声,就像不愿意转似得    有的电机刚开始没事,但是飞机进行大机动动作或者激烈反应时就顿一下。。。然后,,一般都炸、、
    电机堵转和电机电调貌似都有关系,前段时间闹得很凶的恒力电机和好赢电调堵转貌似现在已经平息了吧、、看帖子得知堵转和进角啥的也有关系,你搜下以前的帖子看看,很多的,我也说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J:
姿态感度太小了,实在太小了。但是关键是:姿态感度和基本感度是联动的,如果差距太大不匹配很可能会出现你那样的问题。
如果姿态感度和基本感度值相同,即使都是40,也不会出现视频上的现象,只会回平很慢不会越晃越大。
垂直感度也小了,不过垂直感度不会引起视频上的现象。

网友K:
先检查机身震动大不大,在检查飞控减震做好没有。再考虑增加感度(建议使用默认)

网友:
无头模式  飞出10为以外试,,,最好还飞远一点。。。

网友:
.lz手也不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J:
姿态感度太小了,实在太小了。但是关键是:姿态感度和基本感度是联动的,如果差距太大不匹配很可能会出现你 ...

已经更新感度了,之前我发的那个感度是错的,现在更新后的才是准确的,之前我没插飞控,直接开调参软件就是那个,后来我插上飞控后,基本感度都是145,姿态感度140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先检查机身震动大不大,在检查飞控减震做好没有。再考虑增加感度(建议使用默认)

没啥震动,飞控没做减震,直接用配套的3M胶站上去的。如果震动大,我刚一起起飞就应该有问题啊,不该是我碰它一下就开始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机架,这么大的桨和电机,那么重,为什么感度就那么一丁点儿呢,特别是垂直?匪夷所思,难道不是桨 ...

你好,我之前上传的感度参数是没接电的时候默认参数,接电之后的参数已经重新更新了,基本感度145,姿态感度是140,麻烦再帮我检查一下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之前上传的感度参数是没接电的时候默认参数,接电之后的参数已经重新更新了,基本感度145,姿态 ...

很可能是感度太高引起的自激。
全部设成100后再试,每次10%往上一点点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视频是,你打一了它一下,它就生气了。

哗众取宠,跳梁之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可能是感度太高引起的自激。
全部设成100后再试,每次10%往上一点点调。

好的,我回头再试试。

网友:
感度问题  你朋友对的  过高 会导致飞控反复修正  然后进入死循环  然后就下来了   上次我的S500远程调参就是这样死的  本来调好了  手贱  想看看大感度是怎样的  直接调到最大 然后同样的情况抽翻在地  高度好像比你高一点  炸断一个机臂    还有就是  新机子   先打打舵  测试下再上手。。。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450基础感度都在170左右,姿态140

我450默认100爽飞一年没问题   后来加了云台大电池  动力套没动过  还是100照样爽飞  我都纳闷了  这么神奇

网友M:
新手学习了!我的F450用的也是LITE,没装GPS,现在感觉非常飘,乱飘!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我的全部是默认的100%。、挺好的啊。s500机架挂狗3

飞控塞得进吗?我也是S500架

网友:
引用 网友N:
飞控塞得进吗?我也是S500架

naza可以的。最多下面螺丝加个垫片就行。我加了个塑料的垫片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新手学习了!我的F450用的也是LITE,没装GPS,现在感觉非常飘,乱飘!

我的F450用的也是LITE,没装GPS 无风时不会很飘,

网友M:
引用 网友O:
我的F450用的也是LITE,没装GPS , 无风时不会很飘,
...

你的参数是多少?载重是多少啊?

网友:
参数 135 135 70 140  重 1300g - 1500g
xxd 2212 1045桨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的参数是多少?载重是多少啊?

参数 135 135 70 140  重 1300g - 1500g
xxd 2212 1045桨

楼主:
多轴新手,固定翼老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