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买的AT10有很多重大问题

楼主(2014-08-13):
              8月买的AT10有很多重大问题:
      直升机:hold螺距曲线不能只有两点数据,必须全部设点,不然开关机hold曲线混乱重置。
      固定翼:1、双升降舵情况下,空气刹车只能控制通道2的升降,通道8不能控制。
                 2、油门关闭、油门怠速无法控制在预定位置(不管遥杆在何位置)。
      滑翔机(2A+2F):1、从2号固定翼模型更换到3号滑翔机,V型尾翼显示双升降舵打开。开关机后正常。
                 2、升降襟翼混控,双襟翼通道5反向不能,和通道6同向。
      滑翔机(2A+1F)和滑翔机(1A+1F):双阻流板下,碟式混控不能控制通道5阻流板。

      遥杆模式3情况下,微调步阶量:副翼与尾舵、升降与油门调整量交错。
      所有模型下教练开关打开显示关闭。

      注意:以上问题,不能简单的用通道反向解决,个别问题可以用普通混控掩盖,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再来是硬件问题:滚轮时常有数值连续+向增加的问题。

楼主:
目前,AT9即将问世,不知道有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本人只能无奈准备首次返厂,要是能把在线升级装上,再给点补偿就好了。

最后吐槽一下:为毛9、10通道不是比例通道啊,搞得我不能头追fpv,后悔啊!!!但是老子没钱买贵。

网友A:
Q:油门关闭、油门怠速无法控制在预定位置(不管遥杆在何位置)。
A:这两个功能和直升机的有些不一样,是不能定在一个位置的,只能是预设定,油门要打到相应的位置再切换。

Q:滑翔机(2A+1F)和滑翔机(1A+1F):双阻流板下,碟式混控不能控制通道5阻流板。
A:这个双阻流板一定要是在“襟副翼混控”关闭的时时候才会起作用。

Q:所有模型下教练开关打开显示关闭。
A:教练功能要连接上学生机才会在“关闭”状态下自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Q:油门关闭、油门怠速无法控制在预定位置(不管遥杆在何位置)。
A:这两个功能和直升机的有些不一样 ...

Q:油门关闭、油门怠速无法控制在预定位置(不管遥杆在何位置)。
A:这两个功能和直升机的有些不一样,是不能定在一个位置的,只能是预设定,油门要打到相应的位置再切换。

这个问题可能没说清楚,固定翼模式下,油门关闭、油门怠速 按常理设置在三档开关C的down和cent,设定值为0%和10%,在舵量显示中为-100和-80锁定。
但问题是不能锁定。摇杆在任何位置,油门关闭根本没有作用。油门怠速则是以摇杆所在量为基数变化(如-50变成-55,-20变成-22)。

Q:滑翔机(2A+1F)和滑翔机(1A+1F):双阻流板下,碟式混控不能控制通道5阻流板。
A:这个双阻流板一定要是在“襟副翼混控”关闭的时时候才会起作用。

滑翔机(1A+1F):虽然关闭襟副翼混控后,碟式混控双阻流板是起作用了,(新问题)但是 通道8阻流板行程不是随油门降低变得更大,而是逐渐减小(也就是说,飞机在降落时会方向跑偏后侧翻)。通道5则增大。再说一副翼一襟翼不开襟副翼混控,还是要一位两舵,滑翔机(2A+1F)有什么区别,滑翔机(2A+1F)问题无法解决就没有意义了。
滑翔机(2A+1F):跟根本就没有襟副翼混控,只是在系统里可以设置副翼二为7或7&5。问题一样有两个。

至于教练开关,无法验证。

楼主:
怎么乐迪都没反应了,是不是准备抛弃AT10了。

楼主:
简单的说:

直升机不能熄火降落。固定翼空气刹车方向偏移侧翻 且只能摇杆关闭油门。滑翔机空中升降侧翻,降落过程中碟式混控(就是空气刹车)水平侧翻。

最后总结:就一个字 “炸”

网友B:
我的滚轮经常失效,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滚轮经常失效,怎么回事

应该不是失效吧,而是向上滚时,慢了会卡在半位点。

程序上可以理解为   0.5以上的单位,视为数值增加。(负为减,正为加)

恰恰半位点就是0.5。这使得向上滚数值先减后加。

问题最有可能是硬件和程序共同作用造成。

还有一件事,客服说AT10不会安装在线升级部分硬件,所以  有想买AT10的摩友们还是别买了吧。
至于AT9建议到明年还有有兴趣做实验的摩友买吧。具体为什么,我还是不说得太明白的好。

网友C:
本来想买乐迪的,最后还是买了个天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买乐迪的,最后还是买了个天9

为什么不买华坑的D10,天地飞太水了,单单天九就几个型号,好的贵差的不便宜,只能算你中招了。

网友D:
华的D10其它都很好。我用了两年感觉有两个缺点,一是,推油门不能自动计时,老是手动按才能计时会经常忘了开始或是归零;二是旋钮太少,只有两个,如果再增加左右两侧的旋钮就比较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的D10其它都很好。我用了两年感觉有两个缺点,一是,推油门不能自动计时,老是手动按才能计时会经常忘了 ...

那你买D12E不就得了嘛,和天九一个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华的D10其它都很好。我用了两年感觉有两个缺点,一是,推油门不能自动计时,老是手动按才能计时会经常忘了 ...

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问题,把油门记时开关设置成spo0就可以了~~~论坛不知道教过多少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问题,把油门记时开关设置成spo0就可以了~~~论坛不知道教过多少次了

谢谢你的回答。关于D10计时器的问题我已经得到坛里zhangbest少将同志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F:
我晕 正打算买at9呢 不敢入了 现在d10用的挺好 看样子还是不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晕 正打算买at9呢 不敢入了 现在d10用的挺好 看样子还是不换了

AT9的话,过年再买,相对D10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T9的话,过年再买,相对D10还是很好的

感谢 提示 那就过了年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