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0 N40 电机更换碳刷方法

楼主(2014-08-13):
试验出一个比较方便的更换方法,几分钟就可以换好

第一步,用镊子按图上的方法,一头压着碳刷,一头压着支架,把碳刷压出来

第二步,找一个比较扁平的支撑物,我找到了一个USB头,用台虎钳压扁,这个是压碳刷时的支撑平台,插入两个碳刷之间

第三步,用美工刀在支架开孔对应的位置,切两个口,用来观察碳刷定位情况

第四步,新碳刷宽度比原来的稍微大0.1mm,用锉刀磨薄一点,把新碳刷放在平台上,插入两个支架中间,通过观察孔对准位置,用镊子把支架压入碳刷,下面第二张照片只是示意,实际操作时要一手拿着尾盖,一手挑起支架,才能把碳刷和平台放到中间。换好两个碳刷就完成了

网友A:
问题是有这种成品碳刷卖嘛?

网友:
哎,我们这种手笨的人干不了啊

网友:
微距拍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有这种成品碳刷卖嘛?

亲戚的店里有,需要的话在淘宝上架就可以

网友B:
我一般买旧的N30,,N40电机直接换底盖。。。。1.2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买旧的N30,,N40电机直接换底盖。。。。1.2元一个

这个也是好方法

网友C:
唉,真没想到换电刷竟然这么麻烦!看来改成无刷是必须的,不就是花费大些嘛,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亲戚的店里有,需要的话在淘宝上架就可以,2毛一对

楼主的好办法学习了!另:不取齿轮可以装转子吗?方法求教!购买链PM可以吧?谢谢!

网友E:
换碳刷不是很难 我现在是没好办法取下原装有刷电机的铜齿(无拔齿器啊!~),暴力取经常使电机轴损坏。求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好办法学习了!另:不取齿轮可以装转子吗?方法求教!购买链PM可以吧?谢谢!

不取齿轮很难顶出来,取了齿轮,只要用力敲前面的轴就可以把后盖敲出来,搜索N30碳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碳刷不是很难 我现在是没好办法取下原装有刷电机的铜齿(无拔齿器啊!~),暴力取经常使电机轴损坏。求好 ...

要买拔齿器,或自己做一个

网友:
直接換新電機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真没想到换电刷竟然这么麻烦!看来改成无刷是必须的,不就是花费大些嘛,值!

不是一般二般的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某宝搜索N30碳精就是了

好的,已经找到啦!十分感谢啊!好东西!  还有个小问题这家卖的8520可以给mini用么?  动力怎么样?尺寸一样吧?这家东西太少啦,想多凑点东西邮费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已经找到啦!十分感谢啊!好东西!  还有个小问题这家卖的8520可以给mini用么?  动力怎么样?尺寸 ...

8520据说不适合minicp

网友G(2014-11-05):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买旧的N30,,N40电机直接换底盖。。。。1.2元一个

请问你1.2的N30,N40的电机是买哪家的?能给个链接么?谢谢。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1.2的N30,N40的电机是买哪家的?能给个链接么?谢谢。

淘宝搜N30.N40的电机,一大片!

网友(2015-01-12):
同样在为miniCP的碳刷磨损苦恼,学习了。试着去买碳刷自己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