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式NAVA V2飞控悬停老是往后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13):
GPS模式下,以前定位非常精准,但这几天V2飞控悬停老是往后退是怎么回事?需要往前推点油门才行。要怎么校正?
是不是磁罗盘需要校正下?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机架电调?请检查一下你的电机桨叶是否水平?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或加QQ2355613417,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B:
飞控要预热一两分钟,你飞一两分钟就会发现可以定点悬停了

如果还不行,你检查一下遥控器的微调是不是动了,然后做一下高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要预热一两分钟,你飞一两分钟就会发现可以定点悬停了

如果还不行,你检查一下遥控器的微调是不 ...

嗯,非常感谢,貌似预热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非常感谢,貌似预热下就可以了。

飞前三件事:检查桨和电机有没有虚位

网友:
二、检查电池电压是不是够,不能用过的电池起飞
三、校准磁罗盘

没打完就发出去了

网友:
我的也这样,不过悬停一下就正常了! 速度退得还不是很快,稍微推一下杆就行了!

网友:
恩。。。我的也是 一开始GPS模式全绿灯一开始也定不住  后面就好了

楼主:
看来是通病。

网友:
确实是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控要预热一两分钟,你飞一两分钟就会发现可以定点悬停了

如果还不行,你检查一下遥控器的微调是不 ...

说的极是!个人认为可能微调有变动,需要重新修正。

网友(2014-10-20):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机架电调?请检查一下你的电机桨叶是否水平?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 ...

WKM有问题咨询谁,有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