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入魔做出了第一台自己的小四周

楼主(2014-08-14):
入魔一个月开始各种不懂,泡论坛找老师瞎折腾了一个月终于算是完成了第一件作品,虽然上天一分钟,由于自己不会飞最后撞树摔坏了一个电机线,和一个轴承。但是还是觉得很开心。现在都电机已经自行修理完毕,打算本周六继续试飞。手很脏乐在其中,我会努力大

网友A:
什么机架

网友B:
作图软件很像UG 阿

网友C:
电机线怎么放外面了,你转个方向不就好了吗,发现很多人都喜欢把电机线放外面。

网友D:
电机线换一面走就不会这么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线怎么放外面了,你转个方向不就好了吗,发现很多人都喜欢把电机线放外面。

恩阿,会吸取经验改进的

网友E:
电线建议走上层,拉紧一点就不会出问题,电机建议换掉,换成使用浆座的那种。这个电机容易炸歪电机轴!这样可以大大降低你的炸鸡成本!

网友:
还需继续操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图软件很像UG 阿

被看穿拉

网友:
贺电到   贺电到  贺电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线换一面走就不会这么惨了。

一开始走里面的,可是后来看线折的有点厉害,怕香蕉头连接的地方断了,结果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线建议走上层,拉紧一点就不会出问题,电机建议换掉,换成使用浆座的那种。这个电机容易炸歪电机轴!这样 ...

谢谢指导

网友:
今天下班要是下的早我就去航拍一个,试试我新买的摄像机!随便发个帖!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开始走里面的,可是后来看线折的有点厉害,怕香蕉头连接的地方断了,结果悲剧了

香蕉头也建议不要用,直接焊死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香蕉头也建议不要用,直接焊死比较靠谱。

下次一定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QQ.........

出于自己觉得一定会摔所以选择了便宜的飞控这是一台实验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架

机架自己做的,轴距460

网友G:
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乐在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保持恒温保持平常心坚持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H:
QQ飞控!

爽飞爽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乐在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保持恒温保持平常心坚持到底--------

谢谢,既然自己已经入坑就会好好做下去,六轴已经有了雏形,等这台实验机完全掌握之后做一台能航拍的

网友H:
可以满足爽炸   没有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满足爽炸   没有爽飞

恩那

网友I:
刚开始不航拍的话还是不用高脚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开始不航拍的话还是不用高脚架吧

之前自己做了矮脚,但是固定的铝件被我攻丝的时候丝攻断在里面了,急于试手所以刚好有个二手机架上的脚架拿来顶替。小jj不足的地方很多,谢谢你们的指导,我会进一步改进的

网友J:
QQ飞控好用不,我也有一个闲着的,如果好用,我也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QQ飞控好用不,我也有一个闲着的,如果好用,我也装上去,

安装很简单没有复杂的调参,只需要接线,选择模式和遥控器类型,校准遥控器,还有调整感度四个步骤。由于我也是新手第一次飞行一分钟就撞树了,所以具体飞行效果我也无法做评论,起飞蛮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 不错

网友L:
目测过重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目测过重

总重1150克。都是用的铜柱,还有螺丝是4mm的。这些修改下应该也能轻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很简单没有复杂的调参,只需要接线,选择模式和遥控器类型,校准遥控器,还有调整感度四个步骤。由于 ...

如果可以的话还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