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设置求教

楼主(2014-08-14):
遥控器已经恢复为默认设置,求教如何才能将图中的辅助/ 陀螺增益/通道切换这一项设置为中立点的0%。

网友:
这个不用管它

网友A:
这个要在遥控器里设置回默认

网友:
显示很直观

网友:
看看对应遥控器哪个通道了 手动在遥控器里调整

网友B:
v8官网有遥控器的设置!多是futaba!!!!可以看看

网友:
那个是陀螺仪感度。没必要纠节吧

网友C:
同问  昨天也在设置k8  也出现这种状况   中间2条横着的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v8官网有遥控器的设置!多是futaba!!!!可以看看

官网上那一项是在中立点,但是没有相关的遥控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在遥控器里设置回默认

已经恢复默认了,现在用的14sg,之前用t8fg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  昨天也在设置k8  也出现这种状况   中间2条横着的不用管

兄弟,你的陀螺增益那一项直接就在中立点,没有设置过吗。尤其使用t8fg或14sg的朋友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D:
辅助/ 陀螺增益/通道切换这一项设置是没有中立点的0%
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辅助/ 陀螺增益/通道切换这一项设置是没有中立点的0%
不用管!

我之前参考的教学贴子里那一项都显示0%,不过既然大家都说不用管他,我就放心了。经过昨晚一整晚的研究,发现vbar的设置真心比mb难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陀螺增益那一项直接就在中立点,没有设置过吗。尤其使用t8fg或14sg的朋友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好像默认就是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默认就是那样的

您用的也是双叶的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的也是双叶的遥控器?

呵呵  不是  穷人专用d7e  呵呵 好控买不起啊

网友:
VBAR 号称完全傻瓜设置 怎么会难呢,   和3GX比比就 知道 什么是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  昨天也在设置k8  也出现这种状况   中间2条横着的不用管

对的 不用管 只要上面的几个条方向 行程  中立点 都对了都行

网友:
不懂,能飞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