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2A电调似乎有些问题

楼主(2014-08-14):
装了台250小四轴,配了银燕1806电机及银燕12A电调,四个12A电调中有一个电调似乎有问题,设定油门行程时,油门下拉到底后,油门行程始终没有设定成功响声,所以始终无法设定,也无法启动电机,换了个控也一样,这是设定问题还是电调品质问题?玩了几年飞机好戏没有碰过设定油门行程无法成功的状况...

网友:
建议您试一下把这个电调单独较一下油门 如果没有成功 可以微调一下遥控器的油门。

网友A(2014-11-13):
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过问题更严重。通电后,如果油门最低,电调不自检,推油门没动静。油门最高,一直循环乱响。有啥重置程序没

网友:
你们都比我的强,我的是失控保护才会循环乱响,其他不管油门最低最高,响都不响
发回银燕说没问题,正常,呵呵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遇到假货?RP不至于这么坏啊

网友(2015-01-26):
帖是有点旧, 但新人发不了贴, 现在发生同样问题. 求解决方法!

楼主:
你按上面方式都试一下,有可能是设置乱了,我最后也搞不定,寄回去店家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过问题更严重。通电后,如果油门最低,电调不自检,推油门没动静。油门最高,一直循环乱 ...

早看到你的内容就好了,今天刚刚把一个12A搞成你描述的样子,现在疯狂搜索如何重置默认状态的办法呢。。。

网友B:
请EMAX技术人员出来提供一个恢复出厂设置的方法,用遥控器恢复,别跟我们说只能用设置卡或者返厂,一个12A40块钱不到,折腾一个来回时间成本,邮寄费用绝对不止40块钱了。。。好端端的一个器件总不能就这么扔了,硬件坏了也就认了,软件乱了就扔掉着实可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EMAX技术人员出来提供一个恢复出厂设置的方法,用遥控器恢复,别跟我们说只能用设置卡或者返厂,一个12A4 ...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就是用CC3D 刷14.10新固件后,有一个步骤可以校准电调行程,做一下就好了。出现上面这个问题,应该跟遥控器行程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就是用CC3D 刷14.10新固件后,有一个步骤可以校准电调行程,做一下就好了。出现上 ...

CC3D的电调校准做了,没用啊!!!我用CC3D的电调设置工具那一步做了几次了,一直出现下述状况:1号电机:遥控行程校准成功的,CC3D校准后,设置电机初始点,9下可以开始转动。解锁后,加油门转动正常。
2号电机:遥控行程校准失败的,CC3D校准后,设置电机初始点,9下开始有反应,但是转不起来,原地来回颤动。解锁后还是颤动,给油门也不转起来!

3号电机:同一号电机。
4号电机:未做遥控校准,CC3D校准后,电机调试初始点,14下可以开始转动。解锁后,加油门转动正常。(跟原来没有做遥控油门校准的时候是一样的)

出问题的就是2号,油门行程肯定是做错了或者设置成了很短的行程,遥控器油门最高上电就B-B的报警,最低油门上电就正常启动了。。。真心无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C3D的电调校准做了,没用啊!!!我用CC3D的电调设置工具那一步做了几次了,一直出现下述状况:1号电机 ...

亲,是否有排除虚焊的问题呢?
或者单独电机,电调,接收机,不要接飞控试试。如果再有问题,欢迎加入我们Q群,让大侠帮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亲,是否有排除虚焊的问题呢?
或者单独电机,电调,接收机,不要接飞控试试。如果再有问题,欢迎加入我 ...

虚焊是肯定没有的,我全都剥开热缩管检查了。一直都是没接飞控调的,为了保险我吧机身整个拆了,电调全都拆焊下来,一个一个弄的,还是没用。。。
给个售后地址吧,我寄回去让大侠看看呗。新的已经在路上了,换上新的先过过瘾吧,憋了3-4天了。赶紧出一版新固件吧,把恢复出厂设置的方式加上去。一个可以让用户自行设置的程序,怎么可能不保留恢复默认值的选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焊是肯定没有的,我全都剥开热缩管检查了。一直都是没接飞控调的,为了保险我吧机身整个拆了,电调全都 ...

显然这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硬件本身是很好用的,我觉得软件问题可否请银燕技术人员出一个重置的教程,方便大家自行解决问题,即可节省大家时间,又可以提高口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是否有排除虚焊的问题呢?
或者单独电机,电调,接收机,不要接飞控试试。如果再有问题,欢迎加入我 ...

显然这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硬件本身是很好用的,我觉得软件问题可否请银燕技术人员出一个重置的教程,方便大家自行解决问题,即可节省大家时间,又可以提高口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然这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硬件本身是很好用的,我觉得软件问题可否请银燕技术人员出一个重置的教程, ...

亲,谢谢您的意见,我们会将您的意见转给我们工程的同事。谢谢。

网友B:
终于把问题电调给弄正常了。按照说明书把每一个可设置的功能全部选成了默认值,它就不抽风了。。。看来我的电调不是有问题,属于自己不熟悉设置方法,不一些项目给选错了,最有嫌疑的就是第三个选项:启动力度。
CC3D地面站程序自带的电调油门行程设置,恢复不了由于遥控设置乱套引起的油门行程不准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把问题电调给弄正常了。按照说明书把每一个可设置的功能全部选成了默认值,它就不抽风了。。。看来我的 ...

我是反修重新设置后也正常了

网友D(2015-02-25):
银燕的电调真的这么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银燕的电调真的这么麻烦吗?

还好啦,我弄好后一直没有问题,爽飞很久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好啦,我弄好后一直没有问题,爽飞很久了

我的还在路上,学习学习先,有问题再来请教--我小白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的还在路上,学习学习先,有问题再来请教--我小白一个。

请问下你是怎么搞好的,我现在单个电机调试有个电调接电机推油门电机转的很慢,无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你是怎么搞好的,我现在单个电机调试有个电调接电机推油门电机转的很慢,无语

我的也是这个现象,到现在反复设置一直没有弄好,已经买新的了,还没到货

网友(2015-04-11):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这个现象,到现在反复设置一直没有弄好,已经买新的了,还没到货

银燕电调确实差,调程没有恢复设置,信号与说明书不一致,乱唱啊,4个有2个使电机只抖不转,背时呢,认倒霉吧.上乐天的了

网友:
谁有 说明书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