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一直困扰,正摄图的拍摄!求科普一下!

楼主(2014-08-14):
曾经好几次使用多轴在飞行中拍照,照片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模糊!相机用过7n,还有gh4!请各位指导一下固定翼飞行速度比多轴还快,为什么能出清楚的图片?看很多小型无人机用奶昔这样的微单,还有用卡片机的!这水太深了,没人介绍真不敢下手!

补照片,请帮我看看,NEX7 16MM镜头。相机拍照模式没有这么设置!S800 Z15云台垂直拍摄!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sjrwkiT 密码: weyn

网友:
估计拍摄角度不同,固定翼拍摄方向和飞行方向基本一致,而且震动小,多轴拍摄方向多半和飞行方向垂直吧,震动也相对大

网友A:
楼主应该是俯拍,垂直向下吧……降低飞行速度,提高快门速度,相机对焦速度一定要快!

网友:
光圈尽量大点,曝光快

网友:
飞机拿出来看看

网友B:
,如果照片出现的是重影,那么就是快门速度不够,如果是雾蒙蒙的,那就是相机镜头对焦速度不够,前者可以适当调高快门速度,如果是后者问题只能换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俯拍,垂直向下吧……降低飞行速度,提高快门速度,相机对焦速度一定要快!

帮我看看照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照片出现的是重影,那么就是快门速度不够,如果是雾蒙蒙的,那就是相机镜头对焦速度不够,前者可以适 ...

帮我看看照片!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照片!谢谢

很明显是虚焦了,如果你的相机是使用自动变焦拍照的话肯定是因为你按下快门的时候对焦没有完成就拍照了,要么就是自动对焦没有找到合适的对焦点对焦失败然后拍照了。至于航测用固定翼无人机的为啥会拍的清楚,主要原因是固定了参数,焦距和快门速度都是固定了的,不存在需要自动对焦的情况。对焦环都是被固定在无限远位置上,只要飞行高度合适,都是能清晰成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虚焦了,如果你的相机是使用自动变焦拍照的话肯定是因为你按下快门的时候对焦没有完成就拍照了, ...

+1 正解!

网友:
而且因为航测拍照的时候快门速度都预设的很高,通常高达1/1600s以上,所以也不存在会因为快门速度不足的而有拖影的照片,也因为快门速度的原因所以为了保证照片成像的清晰所以需要比较高的光照条件,以此增大景深范围得到比较好的清晰度。如果光线变差了,这样拍出来的照片也会出现虚焦现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照片!谢谢

照片拍摄位置完全不对, 一会密一会梳。 高度也波,航向也不佳。感觉dji 就是玩视频的,搞这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虚焦了,如果你的相机是使用自动变焦拍照的话肯定是因为你按下快门的时候对焦没有完成就拍照了, ...

我理解了,是相机固定了参数,然后飞到合适的高度就能拍清楚,飞太高或者高度不够都会引起你说的虚焦!非常感谢指导,一般小型固定翼干这样的事情,要求低些需要上什么型号的相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拍摄位置完全不对, 一会密一会梳。 高度也波,航向也不佳。感觉dji 就是玩视频的,搞这个不行。

...

大哥这个武器真厉害请问这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武器真厉害请问这是什么软件啊!

你是搞测绘的吗?
航测是有些要求的,不是飞起来拍上照片就成了. 对地精度是要算出来的. 高度也不是随便选择的,
地面要做控制点, 控制点要全站仪or RTK测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了,是相机固定了参数,然后飞到合适的高度就能拍清楚,飞太高或者高度不够都会引起你说的虚焦!非 ...

相机没有硬性要求,反正主要是看后期处理的要求来选择的。但是首先相机肯定要支持手动模式,快门优先,焦距固定,这样相机才可以检校。然后飞控要能能够稳定触发相机的快门,最后就是楼上兄弟说的,不是随便选个高度就行了,飞行的高度要依据所要求的地面分辨率及相机的具体参数计算得出,拍照的间距以及航向之间的间距也是根据后期所要求的重叠率来计算得出,所以要求飞控支持等距拍照,航线控制必须准确,而且,重叠度必须足够,否则无法拼接。接下来就是这些成果要用于测绘的话,前期还需要在地面布设控制点,减小误差,提高精度。各种要求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了,是相机固定了参数,然后飞到合适的高度就能拍清楚,飞太高或者高度不够都会引起你说的虚焦!非 ...

便宜点挂个5d,飞定高。无人机航测都是定焦镜头,无限远,还有你要是不想把镜头粘住,你可以先在地面找个你要飞的高度为距离的参照物手动调好焦,也问题不大,手动拍照的话一定要等飞机姿态稳了再拍。设置成快门优先。

网友(2015-01-05):
多轴搞测绘岂不是要累死  2平方公里都能飞到飞机报废了

网友:
2平方用小电动 X5轻轻松松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