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电池今天出问题了!大疆技术5 已帮我解决问题了,非常感谢!

楼主(2014-08-14):
以为自己很幸运,买的Phantom 2,没有遇见人家说的电池问题,结果三快电池今天出问题了!今天早上去练习飞行,飞了一块电池一切都是正常的取下后,隔了15分钟,上另外一块电池,正常操作预热收星什么的,一切好像是正常的,就是起飞不了,奇怪了,才使用得好好的啊,关机重新开电启动还是不行,无奈,回家连接电脑,打开调参软件才发现,跳出小窗口(电池错误,非DJI智能电池)如图片,急忙换上另外两块电池一看,还是显示(电池错误,非DJI智能电池),三块电池都没有使用到20次啊!幸好没有飞起来,如果在空中出现这个电池问题,直接空中掉下来,炸到人或者炸到物那是不敢想象的!!!太严重的问题了,!!!!!!@

楼主:
天啦!(省吃俭用)都是买的原厂电池啊!!!!

网友:
四川模友关心和慰问下哈。
升级3.06没有啊?或者电池固件升级没有?可以联系DJI客服在线升级的。

网友A:
楼主,您好。您的探针有接触不良现象,也有可能是探针组的故障,请清洁一下探针。另外,在空中出现这个情况并不会断电而是判断为低电保护下降。

网友:
直接就降落了? 好危险! 能不能改为返航呀?

网友B:
为咩最近好多都是电池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的探针有接触不良现象,也有可能是探针组的故障,请清洁一下探针。另外,在空中出现这个情况 ...

然后刚好在水上飞,直接给喂鱼了。。。(鱼都不吃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的探针有接触不良现象,也有可能是探针组的故障,请清洁一下探针。另外,在空中出现这个情况 ...

你好,按照你说的清洁了下探针,调参软件显示有电池信息了,看来有必要经常检查清洁,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飞不了, 自检以后,机头指示灯不亮,机尾指示灯一绿三红一直闪烁,执行掰杆动作,全部电机不运转,启动不了电机啊。记得机头的指示灯原来一直是红色的啊,机器已经全部升级到最新固件了,也重新初级与高级效准了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按照你说的清洁了下探针,调参软件显示有电池信息了,看来有必要经常检查清洁,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 ...

调参软件有没有报警?请重新校准一下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软件有没有报警?请重新校准一下遥控器。

调参软件有没有报警,遥控器又校准了一次,还是启动不了啊!

网友:
你加我的qq:2355613431

网友C:
发现金属探针用久了会发黑需要橡皮擦擦下

楼主:
谢谢技术5,一切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现金属探针用久了会发黑需要橡皮擦擦下

谢谢!金属探针表面可能容易氧化,以后得注意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咩最近好多都是电池出问题!

探针有接触与表面氧化问题,经常抽拔就是容易出问题,得经常检查!

网友:
这个帖子对别人也有警示作用!

网友:
哎,多个香炉多个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的探针有接触不良现象,也有可能是探针组的故障,请清洁一下探针。另外,在空中出现这个情况 ...

我的怎么空中断电掉下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技术5,一切都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你运气好,没试过空中断电摔下来

网友:
掰杆闪三~四次红灯是什么情况?我也遇到了

网友:
我的电池反映就是这样,用过滤嘴使劲擦(外场没有东西可用),然后就返厂换了探针(20天),现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的探针有接触不良现象,也有可能是探针组的故障,请清洁一下探针。另外,在空中出现这个情况 ...

  两块电池之间还必须要间隔15分钟?说明书上没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技术5,一切都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详细说下~~~~~~

网友:
免费换新的吧!

网友:
还是强烈建议取消这个验证环节,我觉得最近这么多低空坠机的都和这个验证有关

网友:
因为电池的问题,现在是基本不飞精灵了,备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技术5,一切都解决了!

都想知道最后怎么搞定的 楼主能说明下吗?给我们提个醒 以后多注意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的探针有接触不良现象,也有可能是探针组的故障,请清洁一下探针。另外,在空中出现这个情况 ...

电池问题多后一直都有关注这个问题,朋友的电池保障后,自己也想过会不会是这个2个探针经常导致这类异常报错呢,毕竟只是靠2个带弹性的小针,客户的使用方式也不可能100%标准,DJI 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下修改呢,电池正品检验,在初始化的时候监测一次就足够了吧,何必整个过程都在执行?难道用户飞着的时候能把电池更换了?否则怎么会初始化后OK ,忽然就来个非原厂电的提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池问题多后一直都有关注这个问题,朋友的电池保障后,自己也想过会不会是这个2个探针经常导致这类异常 ...

在电池使用过程中会有与电池数据通信的信息传输到您的IOSD、主控等进行数据交换,在飞行过程中并不是一直在判断是否原厂电池。而在空中出现接触不良数据交换错误会判断为低电保护使飞行器自动下降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池使用过程中会有与电池数据通信的信息传输到您的IOSD、主控等进行数据交换,在飞行过程中并不是一直 ...

明白,但始终感觉这种触点通信可靠性不高,正如我说的,客人的使用不可能每次都是100%规范的,假如触针的设计太娇嫩太敏感就,,再加上飞机的震动也是一直存在的,出现磨损不可避免了,就很容易就导致了这类通信错误的情况,给人感觉就是这个产品太差了。冤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都想知道最后怎么搞定的 楼主能说明下吗?给我们提个醒 以后多注意点~~~~~~~

探针需要经常保养,拿棉签沾酒精清洁触点和探针。电池不宜满电保存超过三天,否则容易鼓包,一旦鼓包内阻就会寿命减短。

网友:
我就是一個受害者
有2部PHANTOM, 一部連不上調參, 一部升級後, 就認不到原廠電池.
香港代理檢查後, 一部飛控問題, 而電池就要回廠.
兩部機未升級前, 完全爽飛. 一升級就出事. 我對DJI很失望

网友:
楼主呢?也 不说说到底技术是怎么帮你解决问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想知道最后怎么搞定的 楼主能说明下吗?给我们提个醒 以后多注意点~~~~~~~

那橡皮擦搽探针与接触点,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问题依然存在,你认为解决了只是暂时得。其实你没注意到掰杆电机不转得同时闪红灯。我三块电池有一块常出现这问题。所以我不到万不得以从不用这块电池。另外你可以查看一下你得电池触点是方得还是圆得。如果是圆得那接触不良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池使用过程中会有与电池数据通信的信息传输到您的IOSD、主控等进行数据交换,在飞行过程中并不是一直 ...

建议只要电池在开机时候自检就好,如果没通过就不能起飞。一旦起飞了,电池只要电压正常就管供电就好还要交换什么数据?
在天上依靠经常接触不良的探针判断是不是智能电池干啥呢?要是在水上面自动降落不就再见了。

网友F:
*** 帮你重新升级一下电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 帮你重新升级一下电池哈

没有,拿橡皮擦擦了接触头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探针需要经常保养,拿棉签沾酒精清洁触点和探针。电池不宜满电保存超过三天,否则容易鼓包,一旦鼓包内阻 ...

请问大疆技术,电池应该充电或者放电到哪种程度存放,比价合适。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疆技术,电池应该充电或者放电到哪种程度存放,比价合适。谢谢

存放保持在40%~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放保持在40%~50%左右。

谢谢DJ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的探针有接触不良现象,也有可能是探针组的故障,请清洁一下探针。另外,在空中出现这个情况 ...

技术吗?,我精灵一代出问题,能麻烦加我QQ指导下吗?33578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