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双桨如何调整?

楼主(2014-08-14):
V977换主轴,换桨夹后发现有双桨了,感觉是桨夹的拉杆长度不一样,977的桨夹拉杆是固定式的,大家如何调整?

网友A:
换左右 换方向 换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左右 换方向 换上下

也有可能拉杆有空隙。。。晚上回家继续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拉杆有空隙。。。晚上回家继续调整

上部反扣下面正扣,977拉杆球头扣有一边是反的 模具有问题,
极少的两边都是正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部反扣下面正扣,977拉杆球头扣有一边是反的 模具有问题,
极少的两边都是正扣

是的,有一个必定的反扣的,厂家懒。。。模具没单独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左右 换方向 换上下

对头!

楼主:
好的,今晚回去试试,换了新的桨夹,射桨的几率小了。。。除非横轴螺丝松了。。。不过桨夹就靠那两颗小螺丝固定真的不太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今晚回去试试,换了新的桨夹,射桨的几率小了。。。除非横轴螺丝松了。。。不过桨夹就靠那两颗小螺 ...

对小机机不要报太大希望,坏了该修就修

网友C:
这机还双桨?双桨一般是桨夹拉杆不一样长造成的,977这个拉杆式固定长度的,你的是不是有一边有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还双桨?双桨一般是桨夹拉杆不一样长造成的,977这个拉杆式固定长度的,你的是不是有一边有弯曲?

应该没有。。。都是新的拉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小机机不要报太大希望,坏了该修就修

是该换就换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部反扣下面正扣,977拉杆球头扣有一边是反的 模具有问题,
极少的两边都是正扣

双桨没有遇到过,这个反扣要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桨没有遇到过,这个反扣要学的!

拉杆一头比另一头紧 要正扣在十字盘上
松的那一边自然就反扣在旋翼头上了

网友E:
哥们你们说的反扣一个 能给上个图吗 具体是哪个东西

网友F:
双桨可能是横轴的轴承要挂了 检查下吧,要不射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桨可能是横轴的轴承要挂了 检查下吧,要不射死你

横轴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横轴新的。。。

轴承呢?浆夹里有四个小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承呢?浆夹里有四个小轴承。

轴承无虚位,重新上油了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们说的反扣一个 能给上个图吗 具体是哪个东西

仔细看球头扣 一边洞大另一边小,
大的那一边插入球头就是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