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介绍D7e

楼主(2014-08-14):
本人刚入魔,想买个D7e玩模拟器顺便玩玩飞机,想问大神D7e能控什么飞机?

网友A:
玩模拟器没问题,有PPM输出可以接各种模拟器,刷Deviation后可以接USB模拟游戏控制器,玩支持游戏杆的模拟器(或游戏)。距离方面我是准备给孩子玩船用的,没买原厂接收,只买了山寨20块的AR6100,没改功率前距离约20米,改功率后130~150米左右。山寨接收距离也确实比较山寨,据说原厂接收距离可以更远,不过手头没有没法给你提供数据参考。

控的可玩性还是还错的,有多种固件可刷,可加装三段开关,可加模拟通道,可接高频头配其它厂家接收,体积小携带比较方便。

缺点目前就感觉摇杆头是塑料的,可调长度但不能锁紧定位,而且我的摇杆的头很松,一拉就能拉下来,不知道是不是个别现象。所以建议如果买的话一块配一对铝合金的摇杆头比较好。

网友B:
不建议用来飞涡喷,500以上直升机,大多轴,其他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用来飞涡喷,500以上直升机,大多轴,其他都可以

飞涵道,KT板,多轴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涵道,KT板,多轴可以不?

要短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短接电阻

大神求企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玩模拟器没问题,有PPM输出可以接各种模拟器,刷Deviation后可以接USB模拟游戏控制器,玩支持游戏杆 ...

求教刷Deviation固件后怎么用usb连电脑当摇杆?如果用USB就能当摇杆是不是不用模拟器的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求教刷Deviation固件后怎么用usb连电脑当摇杆?如果用USB就能当摇杆是不是不用模拟器的狗了 ...

协议里应该是最后一个是USB HID。。。。。,选择这个,接上USB线后电脑中就识别为游戏控制器,可以玩支持游戏杆的模拟器。配合EMU玩G4什么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协议里应该是最后一个是USB HID。。。。。,选择这个,接上USB线后电脑中就识别为游戏控制器,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