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 xxd30a电调 xxd2212电机 推油门有一个不转

楼主(2014-08-14):
开始是好的,飞的时候翻了一次,再启动就这样了 ,电机和电调明显比其他三个热,后来放一边歇了会儿,再开就又能转了。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另一个电机缺相,检查下香蕉头连接,是否虚焊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

楼主:
之前左下电机出现过相同情况

网友A:
电调重新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重新校准一下

mwc 4通道舵量是必须要调到高1900 低1100吗?

我试了高2000低1000和高1900 低1100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那就把加速度和磁阻啥的都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