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SUV固件后的失控保护怎么设置~

楼主(2014-08-14):
各位大神:有2个问题想请教:
1:D10刷SUV固件后的失控保护怎么设置~
2:D10和原装接收机断开后 重连就必须把接收机也断电,那不是如果因为信号问题 接收机与发射机失连后,就算到了信号有效区域,也无法连接上飞机了?我听说这个问题可以使用固定代码这种方式来解决,但是没有时间去测试,所以先问问大家

网友:
APM飞控吗

网友:
失控是很要命的事,失控保护是个什么概念?有些什么保护?

楼主:
这个应该不涉及飞控吧
D10刷SVN后根本就没失控的选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涉及飞控吧
D10刷SVN后根本就没失控的选项了

d10刷机后失控保护的设置要看你用什么界面,标准界面有一个专门的失控保护页面来设置,高级模式2的话失控保护是在通道基本配置里分开每个通道设置的
至于高级模式1我没用过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涉及飞控吧
D10刷SVN后根本就没失控的选项了

肯定有的 你没找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