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vo10 菜单不明白

楼主(2014-08-14):
devo10菜单里面,某些项目设置,例如油门曲线等,进去后总是弹出一个对话框:”舵机锁定状态?确定 取消”, 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舵机状态锁定?我选确定和取消是什么效果?请大侠指点,多谢。

网友:
说明书好好看嘛,都有。选确定调控的时候舵机不动,选取消调控的时候舵机随动。

网友:
选取消,这样舵机在调控的时候会动,这样测量出来的才是真实的螺距值。不要去关注控里的那个百分比

网友:
说明书里都有~~~~就是让你选调整的时候舵机是不是跟着动。有些时候为了安全要求锁定不动,等改完了再动,有的时候要一边改一边动,看你自己需求了。动油门的一般要锁定,动舵机的一般不锁定。

网友:
LS正解,,学习了

网友:
都是明白人

楼主:
多谢各位解释,学习了

网友:
学习距离下一级还需
9 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