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买了个1比10的短卡不知道性能怎么样(以个人信誉担保非广告)

楼主(2014-08-14):
为了避免广告嫌疑,该涂掉的文字都涂掉了,剩下大把图片,各位大哥给小弟看看这车性能怎么样
<

网友A:
既然买了,试下不就知道性能?

网友B:
不怎么样?玩具级别
还是别买,
我有山鼠727 有兴趣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怎么样?玩具级别
还是别买,
我有山鼠727 有兴趣么

什么价

网友:
跟727有点差别

网友C:
个头挺大,性能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怎么样?玩具级别
还是别买,
我有山鼠727 有兴趣么

几成新,什么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买了,试下不就知道性能?

还没到,以前没玩过模型遥控车,不了解,希望听听高手的评价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头挺大,性能不咋地

能否具体说说哪方面性能比较差?
<

网友:
山鼠自刀100  慢出没人要留着玩 http://www.rcfa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4533&mobile=yes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说说哪方面性能比较差?

一看那个避震就不好啦!纯弹簧,车内部都不给看怎么知道什么配置,齿轮都不知道是不是塑料的呢!
不过198 全套,还是可以玩玩当入门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那个避震就不好啦!纯弹簧,车内部都不给看怎么知道什么配置,齿轮都不知道是不是塑料的呢!
不过198 ...

纯弹簧遇到坎坷会出现什么状况?另外电机好像是390的,因为没有内部图片所以猜测齿轮除马达齿外其余应该都是塑料的。老板说时速能够达到30迈,我问能不能飞坡,他说可以,不过我是持怀疑态度,看那后轮是整体悬挂,担心飞完了后轴就弯了,不知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

楼主:
模型车板块人气真不咋地,都好半天了,我的帖子还在第一个
<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说说哪方面性能比较差?

这个太玩具了吧!玩过越野和短卡,那叫一个暴力

网友:
看样子还行,跑一跑。

网友D:
看到这样的避震还叫超强我就笑了…带着这样的避震,还有那么细电线还有刷电机跑30迈玩飞坡??纯弹簧避震加直桥,就算能飞,能飞几次=.=
200块这样的玩具真的是拿来玩的…玩几次又是另一回事了,反正本来这种东西玩的就是数量吧,一分价格一分货

网友:
避震器好细啊,还是塑胶的,够呛啊。LS说的不无道理

网友:
这是后驱的把 看后直轴都没避震 飞坡的话还是。。。

网友:
一看后桥就知道是玩具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样的避震还叫超强我就笑了…带着这样的避震,还有那么细电线还有刷电机跑30迈玩飞坡??纯弹簧避震加 ...

那这个车除了傻跑还能干啥?另外想问一下短卡避震是不是软一点姿态更好?如果硬一点会怎么样?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车除了傻跑还能干啥?另外想问一下短卡避震是不是软一点姿态更好?如果硬一点会怎么样?

这车感觉除了傻跑,其他的就别太指望了=.=一般避震好歹都用油,这弹簧也太省了…
避震太软容易磨底盘,太硬了容易翻车=.=

网友:
环奇的车   当玩具玩玩罢了 ,不要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