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 TFR6-A,是山寨的吗?

楼主(2014-08-14):
FrSky 2.4G接收机 TFR6-A-7通道,可以在FUTABA- t8fg 、14SG  遥控器上使用。150元左右。是睿思凯的产品。

网友:
不是原厂,应该不见山寨

网友:
一直用,不错的,副厂最实惠,性能比较稳定的,tfr系列兼容f的控

网友:
山寨到不算,还可以,我的10C都用这个接收机,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买一个10C原装接收机购买至少5个以上这样的接收机了,

网友:
个人感受: 已经找不到花三倍价钱买原厂接收的理由。

网友:
飞飞便宜泡沫机不错的

网友:
我飞450都用这个

网友:
我飞450和4轴都用这个接收,毫无问题,
这个是副厂的,山寨这个要看怎么理解了
副厂的futaba接收还有日冠的,我有一架450还是用的日冠的4通道接收机,带sbus接口,一根线非常方便

网友:
不是山寨,是睿思凯生产的FUTABA的兼容机。。不次于FUTABA的原装机。睿思凯自己也生产遥控器,还不便宜来

网友:
FRSKY的接收,便宜量足,我们一直用它

网友A:
用过几个,问题都不大,不过可能确实是我人品不好,有一个存在跳舵,不过我们小伙伴们的加起来估计二十多个了吧,也就是我这一台有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几个,问题都不大,不过可能确实是我人品不好,有一个存在跳舵,不过我们小伙伴们的加起来估计二十多个 ...

我自己都有10个。这个接收机绝对不比原厂的差。

网友C:
你们是没有遇到失控的,以前深圳湾开演唱会的时候,里面歌手的无线麦克一开,用副厂的飞机就往下掉,用futaba原厂的屁事没有

网友:
可以参考使用,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没有遇到失控的,以前深圳湾开演唱会的时候,里面歌手的无线麦克一开,用副厂的飞机就往下掉,用futa ...

不是吧,汽油机都在用这个接收,毫无压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汽油机都在用这个接收,毫无压力啊

千真万确,无线麦克太厉害了

网友:
这个接收,多人飞的时候老失控单人飞没事。futaba原装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那不叫山寨 叫瑞斯凯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都有10个。这个接收机绝对不比原厂的差。

我人品问题,有一个真的跳舵,换了几架飞机都跳,现在已经被强制退役了……其余的都还好

网友:
感谢各位大侠的高见,看来睿思凯虽物美价廉还是得小心使用。偶准备再买两个,3D机上用。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从来没有失控过,我500在用,再大点的飞机还是原厂的保险点,炸鸡事小,伤人了这辈子就完了

网友:
原厂咋不出点中低档通用的接收呢?

网友(2014-09-14):
这个接受怎么设置lite的 失控保护

网友:
目前没出过问题,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没有遇到失控的,以前深圳湾开演唱会的时候,里面歌手的无线麦克一开,用副厂的飞机就往下掉,用futa ...

怪事我以前也经常在深圳湾飞,用futaba原厂高频头配tfr6从来没有失控。旁边的其他遥控倒是轮流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怪事我以前也经常在深圳湾飞,用futaba原厂高频头配tfr6从来没有失控。旁边的其他遥控倒是轮流栽下来。
...

人品不错

网友(2014-10-14):
用这个接受还可以的,至少到现在也没有失控过,不过也没有在比较复杂的电磁环境下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都有10个。这个接收机绝对不比原厂的差。

我就想收几个 哥!

网友:
收两个接受 学生党买完控彻底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