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标准版问题

楼主(2014-08-14):
先上段视频
http://www.tudou.com/v/wCmasVV7Rec/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原片,没有处理过,可以看到
云台
俯仰有时候会小幅度的抽抽,还是很明显的,是什么原因?
另外问问大疆, H3-3d可以调节俯仰控制的速度吗?为啥云台连接电脑后,调参软件只能看到一个俯仰的行程,什么调节功能都没有的?

网友:
phantom 版的可以调俯仰速度... 带GCU版的貌似调不了

网友A:
楼主用的机架和飞控是什么?

网友B:
如果是组装机,可能是俯仰通道的电位器有问题导致抖舵,我就遇到过…特别是用久了以后
如果是精灵…任何问题返厂就行了

楼主:
飞控是V2, 机架是H4
确认不是电位器问题,因为接电脑看到数值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机架和飞控是什么?
H4机架,naza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