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鹰眼和mini iosd 以及图传的链接

楼主(2014-08-14):
鹰眼的“V”接iosd 的"video-in"
           “-”连接iosdvideo-in对应的"GND" 对吗?

图传的 “黄线”接iosd的"video-out"
           “黑线”连接iosdvideo-out对应的"GND" 对吗?

另外想请教一下图传和鹰眼视频线的接头是什么类型的,我想给iosd的数据线配插头

楼主:
iosd的数据线没有插头的那一头一般大家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video-out是视频输出,"GND是地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iosd的数据线没有插头的那一头一般大家是如何处理的?

直接焊接,不用插头,免的松了,接线图IOSD说明书上不是有么

网友:
按照接线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接,不用插头,免的松了,接线图IOSD说明书上不是有么

就哥们你实实在在的回答了我的问题,其他人不知所云。。。。  多谢了

网友B:
看这板子莫非是h4 680的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板子莫非是h4 680的架子?

好仔细的观察力

网友:
我在纠结要不要装这个板子呢,很适合图传,就是摄像头的线要从机头大老远地引过来有点麻烦

楼主:
没有osd吗

网友:
鹰眼的视频接 VIDEO IN, 地线接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