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X8的同志们,老高,来看看这种X8是否可行。

楼主(2014-08-14):
没事突发奇想,解决X8效率低下和不能收放起落架的思路。大家来拍砖吧。

网友:
槳徑還是限制住了,另外軸的加長更不抗震跟強度減弱。

网友:
这就不能叫对称双桨了

网友:
思路不可行,震动加大,不如用两台X4,上下倒扣

网友A:
我觉得X8效率低下是伪命题

网友:
个人也不太认同X8效率低下的论点!

网友:
个人不认为x8效率低

网友:
楼主这个就是普通四轴模式,同臂上的电调并联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飞是能飞。只要飞控支持这个拓扑就肯定可以。问题点:
1) 只能上小桨,面积利用率非常低,四根糖葫芦串之间的巨大空当浪费了。上下叠桨的最主要优势消失。
2) 大幅度增加机架尺寸。相对于普通的平铺8旋翼,无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是能飞。只要飞控支持这个拓扑就肯定可以。问题点:
1) 只能上小桨,面积利用率非常低,四根糖葫芦串之 ...

主要是考虑可以节省四根力臂的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考虑可以节省四根力臂的重量

实际省不下,向远处支出去的管子也差不多长了。对了,补充

3) 内侧电机布线只能走明线。外侧电机线大幅度延长。

不论如何,还是要赞一下肯动脑创新的玩家!

网友:
看看实战类似X8的例子,飞行重量41KG,我觉得共轴反桨动力布局不错。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64947&extra=

网友:
飞是可以飞,力矩原理和V8轴差不多。

网友:
共轴反桨实际在历史上是高效的代名词,能解决发动反扭,副翼平衡等。在多轴上最大优势,能降低对机架刚性的要求,普通V8,每一机臂都会有一个反作用力到机架上,并且这个力需要另一个机臂的力来抵消,而X8没有这个问题,每个力臂都是一个自稳状态,作用力不会到机架中心板上。

网友:
不可取,我倒是想着弄四个蜗杆,脚架是四个单棒,不用T型,这样就和下层桨不冲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X8效率低下是伪命题

我感觉也是,不明白为啥低下

网友:
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