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s500比较热,我也上了一个

楼主(2014-08-14):
用的是XA650脚架,原脚架螺短了点,
此机架,价格便宜是最大的优点。硬度也不差。
上一室内飞行视频

调整大小 重新曝光

S500

S500

网友A:
我也看好这个机架了。。。。。请问都是什么配置啊?我的目的是能挂山狗、云台、图传等航拍设备。。。。我要配什么电机合适啊?看您的电机是2系列的?。。。。泡了一个月决定电调用好赢铂金30A(以后也不换了,一步到位)。。还有要配什么桨,什么电池。。。。。想用S4V2的控。。。。。麻烦帮给个配置行吗? 新手不会选配置。。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好这个机架了。。。。。请问都是什么配置啊?我的目的是能挂山狗、云台、图传等航拍设备。。。。我要 ...

请楼上的用大一点的电机,原因如下:挂的东东不少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8398&extra=page%3D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楼上的用大一点的电机,原因如下:挂的东东不少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 ...

那。。。请问,可不可以推荐一些配置啊。。。新手不知道怎么匹配电机、电池、桨、电调。

网友:
在你入S500时,我准备入S550,其实S500也不是那么结实,电机座很容易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楼上的用大一点的电机,原因如下:挂的东东不少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 ...

这么快成反面教材了

网友:
这机2216是小了点一上脚架和云台狗很吃力,但是也不能上太大的电机,震动会更大,个人认为电机在3108到3508可以试试

网友:
出 98新 S500几家 上来一次 电  全套带脚架。 有意联系

网友:
这个季节在室内飞有个好处,凉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可不可以推荐一些配置啊。。。新手不知道怎么匹配电机、电池、桨、电调。

出一套9成新S500,带朗宇X3108KV720电机和好盈铂金30A电调!

网友:
用的naza是莫?我的s500装naza掉高严重,一个朋友的也是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机架的原因

网友:
室内飞不错、不过建议你室内飞打到姿态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一套9成新S500,带朗宇X3108KV720电机和好盈铂金30A电调!

怎么联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出一套9成新S500,带朗宇X3108KV720电机和好盈铂金30A电调!

你这配置多少重 飞了多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配置多少重 飞了多久呢》?

重量忘了,用的XA脚架,挂飞越狗台和狗3,4S5000的电池,乾丰1147夜光软桨,悬停+慢航线,14、15分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