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ZZA-V2高级校准时,显示主控温度过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14):
如题

网友A:
可以尝试断电5-10分钟后,上电直接进行高级校准。 如依旧提示可继续进行校准。

网友:
我的也是,我都是点确定... 然后等他继续校准...

网友B:
每次都是,感觉是软件BUG

网友C:
确实如此

网友D:
这是正常现象,校准可以正常通过的。

网友E:
我每次也有这个提示,后来校准的时候用一个冰包敷在飞控上就好了

网友F:
楼上好调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