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谁知道富斯枪控的遥控半径是多少米?

楼主(2014-08-14):
请问大家谁知道富斯枪控的遥控半径是多少米?

网友:
100米左右

楼主:
是不是枪控的距离都是100米左右?

板控200以上到600,800不等?

网友:
枪控玩车,设计功率不用太大······

网友:
百米都看不见了,不过船的话,百米有点悬,因为一旦收不到信号,要捞回来会很麻烦,所以,如果船失控后不能下河捞的话,控制距离要有点余量。

网友A:
不是很远,我只知道,还不如买个贵点的控,一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远,我只知道,还不如买个贵点的控,一次到位

说得也是,虽然节约,但是一次事故的钱就远远高出节约的钱了

网友:
顺便问一下futaba t8fg 配6208的遥控距离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