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专业版飞控支持六轴或八轴的断桨保护吗?

楼主(2014-08-14):
XA专业版飞控支持六轴或八轴的断桨保护吗?

网友A:
米字六轴支持M1或M4 X字六轴支持M2或M5 失去动力
八轴支持任意一轴

DJI的六轴支持任意一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米字六轴支持M1或M4 X字六轴支持M2或M5 失去动力
八轴支持任意一轴

这是从哪儿来的数据呢?

楼主:
为什么断浆保护还有是特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从哪儿来的数据呢?

井辰说的

网友C:
事实告诉我 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事实告诉我 不支持!

什么情况

楼主:
XA厂商能否说明一下,飞控介绍说明书中对于断浆保护只字未提

网友C:
六轴射过一个转子 栽下来了

网友:
哥们 你也碰到啦

楼主:
六轴真的有一个桨出现问题就完蛋了吗

网友D:
GPS下六轴缺一桨没事,姿态貌似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下六轴缺一桨没事,姿态貌似就不行了

大家一般飞的时候都是GPS模式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一般飞的时候都是GPS模式吧

我一般姿态飞,喜欢姿态硬硬的手感。。。但是有一次我GPS飞的时候就停了个桨,飞机就抖了一下马上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姿态飞,喜欢姿态硬硬的手感。。。但是有一次我GPS飞的时候就停了个桨,飞机就抖了一下马上正常了 ...

看来还是GPS靠谱

网友(2014-10-10):
到底什么情况啊  官方能不能出来解释一下  求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轴射过一个转子 栽下来了

也要看有没有足够电压的吧? 当时电压还有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当时才飞 了 大概2分多钟.
正常可以飞15分钟的.

动力冗余,才是决定缺桨能否不直接翻掉的重要因素。。。

整机按65%油门下的拉力,作为有效载荷,超过了。。。坏一轴管你满电也是个炸。就算那一刻没炸,其他几个轴的电调超负荷运转,很快也会达到热保护。。。还是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动力冗余,才是决定缺桨能否不直接翻掉的重要因素。。。

整机按65%油门下的拉力,作为有效载荷,超过 ...

^_^  ,首先我单个电机拉力是2.5kg 的.
其次我的飞机都是50%油门悬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_^  ,首先我单个电机拉力是2.5kg 的.
其次我的飞机都是50%油门悬停的.

单个电机拉力值不能取100%油门的值,70%就顶尖了,厂家的虚标,再加抵抗外部自然环境的拉力消耗。还得预留一个轴的动力出来,只能按5轴 70%左右计算有效载荷。
悬停油门因为有飞控的气压计参与。。。50%是飞控运算过的,跟负载并无直接关联。从日志输出或者手动模式飞行才可以得到接近真实的负载。

唉~~ 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进去的,慢慢来吧。。。。有回过味的时候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米字六轴支持M1或M4 X字六轴支持M2或M5 失去动力
八轴支持任意一轴

x型不是M3和M4吗?是M2和M5?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个电机拉力值不能取100%油门的值,70%就顶尖了,厂家的虚标,再加抵抗外部自然环境的拉力消耗。还得预 ...

你好
首先,我的电机的拉力都是我实际测试出来的.2.5kg 不是厂家数据.
第二,  我的六轴+微单 整机起飞重量在 4.2kg . 单轴负载是 700g .  对于一轴动力有问题, 那5轴负载 4.2kg ,则一轴负载840g .
840g 对我 2.5kg 的拉力 过载了???
就算是2kg 的推力, 再打7折 , 也是1.4kg 的推力...
而我的动力起飞配置,  六个电机都OK 的时候 单电机是700g ,  缺一轴是840g .过载了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单个电机拉力值不能取100%油门的值,70%就顶尖了,厂家的虚标,再加抵抗外部自然环境的拉力消耗。还得预 ...

还有,请不要动不动就以前辈的样子 暗示新手看不下去之类的.

认为一切有问题的都是新手的问题. 不要看注册ID 的时间和发帖的数量.

航模本来就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兴趣爱好.

我自己没有做过相应的测试,不会在这里信口雌黄的.

你是前辈,你的飞行记录做了多少次.
常用锂电充放电平台试验做了多少次?
电机拉力测试 可靠性测试做了多少次?
飞行器极限测试做了多少次?

如果没有,请不要藐视发帖 回帖之人.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还有,请不要动不动就以前辈的样子 暗示新手看不下去之类的.

认为一切有问题的都是新手的问题. 不要看 ...

。。。说那么多没用,不炸鸡才好。炸了都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那么多没用,不炸鸡才好。炸了都扯淡~~

祝你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