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返航问题!!!!急

楼主(2014-08-14):
我是天七遥控器玩APM四轴?老师们能不能细心的告诉我一下失控返航的遥控器设置!我的飞机差点飞丢了!跪谢了

网友A:
把开关打在RTL模式,油门最低,油门微调最低,进入失控保护,按住中心圆,听到嘀一声就设置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开关打在RTL模式,油门最低,油门微调最低,进入失控保护,按住中心圆,听到嘀一声就设置完成了,

没明白有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开关打在RTL模式,油门最低,油门微调最低,进入失控保护,按住中心圆,听到嘀一声就设置完成了,

油门微调用不用在调到中间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微调用不用在调到中间呀

软件里看,油门最低,油门微调最低时,油门的数值是否小于975,设置失控保护完成后,记的把油门微调归零。

楼主:
另天七遥控器能不能设置一健返航和一健降落那!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