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0无故坠机视频

楼主(2014-08-14):
没有任何的征兆,澄星CX20四轴在进行航拍的过程中无故坠机,造成四个螺旋桨报废,保护罩碎一个,起落架摔坏一只。

网友A:
我也刚买了CX20带2D云台和传图!楼主的飞机感觉好像是突然一个螺旋桨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买了CX20带2D云台和传图!楼主的飞机感觉好像是突然一个螺旋桨不工作了!

不至于吧?更换了损失的配件之后又可以继续飞啊

所以一直没搞明白原因何在?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因为看着你的视频里飞机在坠落时是打转的!所以我觉得好像是螺旋桨失灵!

网友A:
楼主的飞机哪家淘宝店买的?传图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飞机哪家淘宝店买的?传图好用吗?

很抱歉,我买的是单独的套机,不包括任何的摄像设备,使用的是山寨狗,没云台,硬挂拍摄。

刚玩的时候,飞行器的姿态还稳的,但现在发现越来越不稳了。不知道哪出问题。

网友A:
我买的是传图套装!传图出问题了!连5米都没有!倒霉!对了你是不是到了新的地方飞的时候没有校准地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传图套装!传图出问题了!连5米都没有!倒霉!对了你是不是到了新的地方飞的时候没有校准地磁啊!
...

问题是按照说明书的办法进行飞控校准无效啊。头大的。

网友A:
我正在跟我买飞机的店家聊传图问题!顺便帮你问问怎么炸机的!就是不知道你不是在他那买的他会不会回答我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跟我买飞机的店家聊传图问题!顺便帮你问问怎么炸机的!就是不知道你不是在他那买的他会不会回答我呵 ...

非常感谢啊,昨天我和卖家联系,没回复。

网友B:
当你想明白澄海是做什么的,你估计就能想通为什么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你想明白澄海是做什么的,你估计就能想通为什么炸了

请明说无妨的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啊,昨天我和卖家联系,没回复。

刚才我问了!他说可能是电调有问题!要注意别飞高了!因为不准什么时候突然电调又失灵了就又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我问了!他说可能是电调有问题!要注意别飞高了!因为不准什么时候突然电调又失灵了就又掉下来了!
...

擦,电调失灵?那我还怎么玩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擦,电调失灵?那我还怎么玩哇~

先试一阵子!如果不行就换电调或者寄回去修理吧!对了问楼主你个问题!你飞机电池充电器是原装配送的吗?如果是请问怎么看电池是否充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你想明白澄海是做什么的,你估计就能想通为什么炸了

是澄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明说无妨的哇~

是做玩具的呗。

网友:
是不是电池飞没电了?

网友:
请问楼主cx20性能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一阵子!如果不行就换电调或者寄回去修理吧!对了问楼主你个问题!你飞机电池充电器是原装配送的吗? ...

很不幸,我原来使用的是原装充电器,前几天不小心充电时插错电极烧了,这几天都在使用之前买模型赠送的充电器,至于是否充满了,我现在都是通过BB响进行检测的,包括每次飞行前也进行电压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