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挂无刷云台的FPV固定翼载机。

楼主(2014-08-14):
原来看上了睿鹰EX,后来看坛子里对他评价不高,加上飞机价格也比较高,比较犹豫。
能推荐一款适合挂无刷云台的载机吗?希望载机别太大,因为我的车不够大。

网友:
天行者挂云台

网友A:
这架固定翼好,续航时间长,拍摄视频稳定

网友:
这台747不好,设计很多不合理,而且这么大的吹塑机身有待考验

网友:
出来好久了,还在观望中,不做评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架固定翼好,续航时间长,拍摄视频稳定

这机子总体可以但还有很多问题。而且价格过高性价比并不好。

网友:
死胖子可以,天行者也可以,想挂云台固定翼都不会太小毕竟一个无刷云台对于epo的机子还是很重了。而且大机子都是可拆机翼。不拆除非你有卡车否者一米六七2米的翼展小车没啥能装的

网友:
猎鹰感觉可以 装在上边。

网友:
能挂H3-3D?

网友:
整个翅膀可拆卸的

网友C:
对于FPV载机,几乎全玩遍了,EPO的朽得快变形严重,吹塑的变形无法修复,开始买轻木套材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总体可以但还有很多问题。而且价格过高性价比并不好。

好的机机性价比都低的

网友:
捕食者啊,真机也挂下面的,自己做个像真机,成本会很低的,性价比超高,

楼主:
补充一下,无刷云台2轴的就够了,载机不能太大。现在有两个飞机冲浪者X8和好小子1000,挂卡片机盲拍过,不过瘾。对续航要求不高,单程5公里就够了,不上太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机机性价比都低的

关键他又不好。飞过的评价都有。综合性能他也就是天行者胖子一类的。凭什么贵1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无刷云台2轴的就够了,载机不能太大。现在有两个飞机冲浪者X8和好小子1000,挂卡片机盲拍过,不 ...

不错不错!

网友D:
谁飞谁知道,睿鹰第一批,从不能自理到爽飞。。。襟翼、云台、视频切换、数传、地面站全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飞谁知道,睿鹰第一批,从不能自理到爽飞。。。襟翼、云台、视频切换、数传、地面站全飞好了

...

本来挺看好这个飞机,就是被你那个帖子吓到了。
你能说一说这个飞机调机的注意事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来挺看好这个飞机,就是被你那个帖子吓到了。
你能说一说这个飞机调机的注意事项吗?

重心按照说明书给的位置调,不要用惯常采用的1/3处。
螺丝的话厂家后几批已经改进了,不是问题。
压头重量我是1000g,恰好平衡,也就是两块4S 5200或一块4S 5200+3S 2600+云台+鹰眼=1000g
翼面位置要加强,这没什么可说的,特别是襟翼根预开口处,要么不用襟翼粘死,要么就用襟翼好了,我现在降落都开襟翼的。
起飞的时候带点杆就行,平衡调好的话不会再啃地的。轮轴用双自紧螺母+垫片,很流畅,我都是在砂石地面起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按照说明书给的位置调,不要用惯常采用的1/3处。
螺丝的话厂家后几批已经改进了,不是问题。
压头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FPV载机,几乎全玩遍了,EPO的朽得快变形严重,吹塑的变形无法修复,开始买轻木套材改了。

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