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富斯的遥控器和接收器都通用吗?

楼主(2014-08-14):
请问富斯的遥控器和接收器都通用吗?

前三个通道是不是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在I系列出来之前都是可通用对频的,无论是三通还是六通或八通的,可I系列开始和以前的就不能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在I系列出来之前都是可通用对频的,无论是三通还是六通或八通的,可I系列开始和以前的就不能通用了 ...

我的是刚刚买的

网友:
发个图上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刚刚买的

FS新出的为i系列,i系列我没用过,不知是否可以通用。以前的是T系列,T系列之间是可以通用的。但我问过FS公司,T系列和i 系列之间是不能混用的。你也可以自己问他们,他们在天猫的店地址是:http://flysky.tm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