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器的距离跟遥控器有关系还是接收器有关系?还是都有关系?

楼主(2014-08-14):
请教遥控器的距离跟遥控器有关系还是接收器有关系?还是都有关系?

网友:
都有关系

网友:
都有关,还和使用环境有关。

网友A:
你要是在大功率雷达下,能有1米距离就是很不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在大功率雷达下,能有1米距离就是很不错的了

常规情况呢?

网友B:
futaba14sg 配r7008配对好了,大概50米左右(平地)就会断信号,接收机亮红灯,换了个接收机也是一样,怎么会这样呢?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我觉得两个都有关,与发射机的功率有关,与发射机的发射频率有关,与接受机的灵敏度有关。具体什么情况不清楚,只听说过碳纤维机身会阻挡信号。强度减弱跟灵敏度有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utaba14sg 配r7008配对好了,大概50米左右(平地)就会断信号,接收机亮红灯,换了个接收机也是一样,怎么会 ...

估计遥控器有问题了,建议先换个地方试试,不行的话就返厂维修吧,北京有维修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遥控器有问题了,建议先换个地方试试,不行的话就返厂维修吧,北京有维修的地方

大概是遥控器哪里出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遥控器哪里出问题呢?

如果是遥控有问题的话就是发射单元有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遥控有问题的话就是发射单元有故障

如果拆开来看得到不?因为返修要几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拆开来看得到不?因为返修要几天啊!

放大器部分有损坏,拆开也不方便维修,也没有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拆开来看得到不?因为返修要几天啊!

我的问题没人回答解决,你的问题倒解决了,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没人回答解决,你的问题倒解决了,嘻嘻。

还没有解决啊

网友D:
肯定两者都有关系;就像广播电台和收音机之间的关系一样。

楼主:
额,这个例子很恰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两者都有关系;就像广播电台和收音机之间的关系一样。

更大白话的说:应该跟移动联通电信基站,手机卡,手机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taba14sg 配r7008配对好了,大概50米左右(平地)就会断信号,接收机亮红灯,换了个接收机也是一样,怎么会 ...

打开控看看里面的高频头信号线是不是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