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不正常工作

楼主(2014-08-14):
新的A9充电器连接充电保姆  冲的6s 1w的电池 电池1s肯定没过放到2.5V  用电池直接充电的话 没问题  连上保姆就出现如下的状况  我怀疑是保姆的问题 但是还没找到具体原因  有没有遇到此类情况的摩友 能解决问题的 或者能判断出保姆出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

楼主:
第二章图片是 在前一张图片之后转换到第二张的  也就是说 正常充电约1分钟 然后 0.6哪里就开始闪动 为什么 求解

网友:
看不懂,这充电器好高端

网友:
模式调了没

网友:
换一个电池接保姆充,看是否是同样的现象

网友:
平衡线,平衡头。虚连

网友A:
A6和A9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和A9有什么区别呢?

没什么特别的区别 操作上简单一些

网友(2014-12-06):
引用 网友A:
A6和A9有什么区别呢?

A6可以单独平衡充6个1S A9充9个,也就是同时充3个3S 最大8A,说实话我觉得出个A12并且换平衡头最好了,现在8A充1W电池实在是让人无奈,

网友:
那么难用的充电器别用了,用充电神器吧!
凯赛CASAL系列 RC充电器是专为模型电池而生的充电神器!模型电池由于长时间大电流充电放电,很容易产生虚电压,特别是A123电池的虚电压的问题表现尤为严重。由于虚电压的存在,导致普通充电器充电平衡时间过长甚至无法平衡。市场上绝大部分品牌的充电器都无法解决由于虚电压导致充电平衡时间过长甚至无法平衡的问题,即使增大平衡电流也不能解决此问题,使模友十分痛苦。凯赛技术部门经过长时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由于虚电压导致的充电平衡时间过长的技术难题,隆重推出凯赛CASAL系列 RC充电器,大大缩短了充电平衡的时间,并大幅提升了充电速度和充电终止电压精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7195193.1997079397.9.JdDHG3&id=39012942696&abbucket=15

C8G 400W 20A 8S

C8G 400W 20A 8S

包装盒

包装盒

产品展示

产品展示

充电连接

充电连接

平衡充电工作界面1

平衡充电工作界面1

平衡充电工作界面2

平衡充电工作界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