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9充电器和保姆如何链接?

楼主(2014-08-14):
刚买了a9,充电器这边只有1个9s平行口。而保姆这边只有一个6sfile:///D:\MyDoc\My Documents\Tencent Files\147919849\Image\00CA9523D08FF0DCFA61B8AB7624141D.png平行口。对不上啊?求救。

网友:
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我也是A9加保姆

网友(2014-09-26):
我也是同样的困惑,连接上图对,还是连接下图对?最后感觉好像上或下都对,不过连接上图更简单直接些,是这样吗,用过的朋友指点下啊,感谢!

网友:
a9用这个保姆浪费了3个通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