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新手求教翼龙配置

楼主(2014-08-14):
4通翼龙,可以配朗宇X2216,KV800电机和好盈天行者40A电调嘛?可以用5000MAH电池不?
桨应该是哪个型号的?
另外9克舵机是银燕的好还是辉盛的好?

手头有这些,看可不可以利用、

网友:
1250kv电机吧

楼主:
X2216 KV880的不行吗?为什么要高KV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2212kv1400,220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X2216 KV880的不行吗?为什么要高KV的?有什么区别?

翼龙要7寸桨的

网友:
用铁锂,够重,嘿嘿。我试过

楼主:
是不是KV低了的,转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kv1400,2200的电池

5000的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KV低了的,转速不够?

是的

楼主:
好的,明白了

楼主:
能否给个最佳配置?大载重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最佳配置?大载重那种

不好意思哦,没试过搞fpv

网友B:
我用艾特的翼龙,原装镍氢电池换成2200的3S锂电加个降压器能飞30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艾特的翼龙,原装镍氢电池换成2200的3S锂电加个降压器能飞30分钟左右

你的配置?动力富裕大不大?

网友C:
翼龙的后推桨大小受到翼台高度的限制,只能用7寸。2216 kV880电机如果工作在3S电压下,无法达到最高的效率,输出的功率也不足以很好的驱动飞机。如果只打算用3S电池的话,建议换用2212 kV1400电机,或者2216 kV1250电机。如果手头已有这个2216 kV880电机的话,电池就必须改用4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翼龙的后推桨大小受到翼台高度的限制,只能用7寸。2216 kV880电机如果工作在3S电压下,无法达到最高的效率 ...

4S的电池也有,5000MAH的,会不会过重?电调也有蜘蛛40A。这么说来我就可以用X2216 KV880的配7寸桨,40A电调,4S 5000MAH电池?还有舵机哪个牌子的好些?必须用9克的吗?8克的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配置?动力富裕大不大?

四分之一油门即可平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4S的电池也有,5000MAH的,会不会过重?电调也有蜘蛛40A。这么说来我就可以用X2216 KV880的配7寸桨,40A ...

4S 5000电池相对翼龙的个头来说,感觉会非常吃力的。电调倒是20A即可……  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换成4S 2200~3300左右的电池更适合一些。其实我只是不敢确定2216这么小的电机是否能扛住6S电池的电压,否则,这个电机配7寸桨,用两组3S 2200mAH的电池串起来,真心是非常的合适啊。
舵机无要求,8克和9克本来就是一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 5000电池相对翼龙的个头来说,感觉会非常吃力的。电调倒是20A即可……  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换成4S 220 ...

已经买了
xa2212 1400kv

天行者40a

3s 2200mah

08ma舵机
7060浆

山寨125块的eps翼龙

请问这个配置可以带多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