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俯仰不正常

楼主(2014-08-14):
如上面的视频所示

问题描述:把Phantom向前倾的时候,云台俯仰方向的调整动作是反的;把Phantom向后倾的时候,云台的控制方向就是对的。

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目前云台的重心是平衡的,传感器也都校准过,但是还是会出现视频中的情况,而且每次校准完之后,再连上电脑,还是会提示校准。

网友A:
传感器 朝上和朝右方向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 朝上和朝右方向错误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 朝上和朝右方向错误

传感器装的时候,是带芯片的一侧朝下了,在调试软件里面进行了纠正

楼主:
售后也不是特别明白,给介绍的方法都试过,校准传感器,一点儿一点儿的调功率,调重心平衡,等等

网友:
把指针发出来

网友B:
我的云台也有点不正常    打俯仰快到90°的时候   横滚会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云台也有点不正常    打俯仰快到90°的时候   横滚会偏掉

哦,我的也有点儿偏,可能是传感器装的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的也有点儿偏,可能是传感器装的不合适

有什么解决办法没

网友:
问题 很简单   你根本不会调 ,  俯仰的P值太小了   平衡校准下就行,但我估计你发帖问了,估计对PID都不懂,让厂家把PID数据给你就行了

网友:
推荐P调到18

网友(2014-09-25):
我也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云台多少钱啊 是自己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