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亚拓450L的配置

楼主(2014-08-14):
一开始纠结450L和X3 到后来还是选择了450L
1.机身:亚拓 450L 6S kit
2.电调:好盈铂金 50A V3
3.
电池
:格式 6S 1400mah 45C
4.
舵机
:KST DS215MG×3 KST DS565X×1
6.
陀螺仪
:亚拓3GX无平衡翼系统
7.
电机
:天蝎星 HK-2520-1880kv

网友A:
陀螺仪千万换了 其他都可以

网友B:
LS正解!~ 建议VBAR!~

网友C:
V8吧 或者MB

网友D:
陀螺仪换掉吧,建议MB 的

网友E:
电池好,能放进肚子吗?

网友:
陀螺仪换K8或V8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池好,能放进肚子吗?
格式的电池可以放进肚子

网友G:
陀螺仪换了,用K8都比3GX好~

网友H:
尾舵机用亚拓的DS525吧。KST好像还贵些。
3GX扔了。换K8V8MB都可以。

网友I:
亚拓3GX无平衡翼系统

网友J:
3GX扔了,那个太垃圾了,尾巴可以用KST的515

网友K:
那可是原厂正品3GX,钱没少花~

网友L:
XYZ比3GX强噢~ 才100一个

网友M:
电机也换了。。。真心没必要搞蝎子,费电。。。

网友N:
亚拓 450L 6S kit 是用不到其他牌子舵机的!

网友O:
个人建议要用蝎子电机最好好是蝎子的电调

网友P:
陀螺仪换掉!其他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