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下 Arkbird接好3S电后,为啥输出没有5V供电?难道

楼主(2014-08-14):
请教 一下 我刚买的Arkbird,在家里测试,接好3S电后,跳线按厂家设置(图片如下)为啥 输入和输出 没有5V电源呢?难道 输入口和输出口 的5V电源不是取自飞控,还要必须要电调单独供给吗?另外飞控正面锡箔处温度还挺热的?大家都是这样的吗?

跳线设置如下,没问题吧?

输入输出接口的5V供电没有,这个接口的电不是从飞控取电吗?(我的插接顺序没反吧?)

温度蛮高的?

网友:
电流计有5V输出,78L05贴片,电流很小,最多100-200ma的样子,也就能支持飞控的用电。电调也能供电。双路供电。飞控那个地方是有点热,没有长时间工作后摸过,感觉应该问题不大,增加锡层估计也是为了散热。

网友:
A飞控是舵机与飞控隔离供电。。。插入带UBEC电调的舵机线就有了。

网友:
有点热正常的,这个稳压块可以承受很高的温度

网友A:
电调弄个线就去就可以供电了 !!记住一点 你买的 这个套装 电流计 是不支持4S-6S电池的 !!切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调弄个线就去就可以供电了 !!记住一点 你买的 这个套装 电流计 是不支持4S-6S电池的 !!切记!

A飞控的电流计都支持3~6S。。。六轴上测试震动用过,不要想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弄个线就去就可以供电了 !!记住一点 你买的 这个套装 电流计 是不支持4S-6S电池的 !!切记!

谢谢  你的提醒,我记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的提醒,我记下了

不对的,别瞎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的,别瞎记。。。

哦 是呀我也懵了,跳线的设置就是为了解决动力电和图传电的分离供电问题,怎么可能不能用4S-6S呢,跳线拿掉后图传单独供电,动力接到6S电池上也无所谓的呀  呵呵

网友:
多看说明书

网友:
输入输出也要有EBC供电。电调接那边就是那个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弄个线就去就可以供电了 !!记住一点 你买的 这个套装 电流计 是不支持4S-6S电池的 !!切记!

瞎说呢

网友:
如果是舵机这边接口没有电  你把电调接上试一下,还是不行就问A大吧

网友C:
新的电流计支持4s ,老版的只支持3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新的电流计支持4s ,老版的只支持3s

3~6S都支持。。。老版都停产2年了。。。楼主的A控明显是新版。

网友:
电调取5V电给舵机

网友:
你插曲3s电池那是电流检测和电压检测的,5v电源需要用电调或者ubec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A飞控的电流计都支持3~6S。。。六轴上测试震动用过,不要想当然。

奶奶的 那我问了卖家 他说不支持 !我还是上个月才买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A飞控的电流计都支持3~6S。。。六轴上测试震动用过,不要想当然。

你错了   A控套装自带那款是不带4S~6S供电的,我烧了飞控,新款那个电流计是带降压模块给图传和摄像头降压12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S都支持。。。老版都停产2年了。。。楼主的A控明显是新版。

我第二个A控上周末买的,套装不是新款的电流计,新款电流计需要单独的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