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各位云台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2014-08-14):
纯属自己无聊把云台调乱了,现在云台跟发神经一样乱抖。 有高手会调这云台的吗?感激不尽啊

楼主:
还有个问题 这云台正常是相机固定台在下面的。 可是接到调参软件以后软件的俯仰图标显示云台是倒过来的。

楼主:
云台正常是这样的。

楼主:
接上电以后

楼主:
云台在这样的正常位置

楼主:
调参软件上却显示俯仰

网友A:
传感器方向调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方向调错了吧

没错传感器我都没动。

网友B:
在设置内将传感器的方向更改一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错传感器我都没动。

软件里面传感器那X有调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置内将传感器的方向更改一下,试试

传感器设置里面什么(朝上方向 XYZ -X -Y -Z) (朝右方向XYZ -X -Y -Z)这些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面传感器那X有调过吗

额,好像都点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好像都点过。

AV知道你传感器怎样安装的,点-X再点写入看看,不行就点Y,-Y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面传感器那X有调过吗

再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云台调参接了USB线以后,云台还要不要接电源。还有接电源和接USB线有没有先后顺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云台调参接了USB线以后,云台还要不要接电源。还有接电源和接USB线有没有先后顺序 ...

调参最好接电源,先插电源再连接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知道你传感器怎样安装的,点-X再点写入看看,不行就点Y,-Y试试

方便QQ视频不 请大侠赐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云台调参接了USB线以后,云台还要不要接电源。还有接电源和接USB线有没有先后顺序 ...

我也刚接触云台5一点不懂,拆电机拆坏自己绕电机,控制板刷固件刷死了买刷机器刷修,研究好几天终于找到感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QQ视频不 请大侠赐教一下

睡觉中,手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接触云台5一点不懂,拆电机拆坏自己绕电机,控制板刷固件刷死了买刷机器刷修,研究好几天终于找到 ...

你教我调把 调坏了我就当交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