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断信号

楼主(2014-08-14):
futaba14sg 配r7008配对好了,大概50米左右(平地)就会断信号,接收机亮红灯,换了个接收机也是一样,怎么会这样呢?求大神解答!谢谢

楼主:
求救求救

网友A:
是在空旷地拉的距离?

网友:
这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B:
不可能。。。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

姐就是碰到了

网友:
对频好了灯是什么色的

网友B:
用什么模式

网友B:
  用SBUS 还是 传统接收机 接线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BUS 还是 传统接收机 接线方式

sbus

网友C:
是不是在调试模式的低功率,那个距离是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调试模式的低功率,那个距离是不远

怎么看呢?应该不会吧!

网友D:
可能是内部天线开了,拆开以后检查下天线接好没,我朋友10cg就出过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天线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内部天线开了,拆开以后检查下天线接好没,我朋友10cg就出过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天线掉下来了

接收机还是遥控器的天线呢?

网友:
遥控器,也可以找个其他接收器试试距离。还有天线不要直接竖着指向模型,要玩过来,尽量让发送接收天线平行。

网友:
sb 你的开的是拉距模式  !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还是遥控器的天线呢?

遥控里面的那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空旷地拉的距离?

是的

网友:
这个距离肯定有问题,发还卖家要求调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模式

在哪里分呢?开始时飞是没事,飞了两三次后就经常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