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重新调整出轴

楼主(2014-08-14):
大家看看可以吗?

网友A:
舵臂不够长,一般舵长要超过出桨,不然跑起来左转弯会很困难。还有,你那铅块加得不是地方呀,这样跑起来有影响的,是应加到防翻仓内的,不要对外形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臂不够长,一般舵长要超过出桨,不然跑起来左转弯会很困难。还有,你那铅块加得不是地方呀,这样跑起来有 ...

谢谢你指点!那出轴高度差不多吧?

网友:
如果配重可以的话沾在船壳里

网友:
家里船艇真多

网友B:
这个图看上去舵还是歪的  还有出轴要平  和船底平行抛物线平行

网友:
为啥不用压浪板?用铅块配重压得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指点!那出轴高度差不多吧?

这么看高度差不多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看上去舵还是歪的  还有出轴要平  和船底平行抛物线平行

请问什么叫船底平行抛物线?谢谢!

网友:
哪有把配重块粘外边的。后面不是有个空洞吗,放那里面就行

网友:
学习中,正准备入min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