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桨要怎么锁?

楼主(2014-08-14):
刚买了台飞机,这桨我根本沒去锁上电机上啊,是怎么了?

网友A:
拉个o圈不就锁上了吗

网友:
皮筋也行

网友:
用鸡吧毛绑,多绑几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个o圈不就锁上了吗

我试了,不行啊!
他一定给我发錯了,明天我又要带回去换,超他X的鸡吧毛!!

网友:
不就是用o圈吗

网友:
好像是桨的孔小,要扩孔。

网友:
不会买个桨夹呀?????

网友:
腰推机不伤桨

网友:
这不是用O圈的后推桨吗

网友:
你得先把浆保卸下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不行啊!
他一定给我发錯了,明天我又要带回去换,超他X的鸡吧毛!!

典型的拉不出屎怪茅坑。

网友:
换子 dan头吧!这个高速桨不适合0型圈,容易断的!

网友:
桨保用O圈

网友:
你电机轴上两个耳朵的东西。叫桨保护器。你也可以认为它是桨夹。你先把桨固定到桨保护器上。然后插到电机轴上。在用皮筋。O圈。或者线。缠住俩个耳朵。固定桨

网友:
还有建议你换子 dan头。这种电机KV高。不适合桨保护器。

网友:
这是小孔桨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扩孔!第二就是直接把他强按进去!连桨保都不要!

网友:
距离下一级还需
5 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