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vision地面站电量不足自动降落?

楼主(2014-08-14):
要是vision用地面站,再开始电量不足30%的情况下,是下降还是继续执行航线?还是说哪里有设置可以设置?
同时再问一下,当vision在执行航线时,我的遥控器可以关闭吗?

网友A:
楼主您好,如果您下了最新版本的APP以及升级最新的主控固件的话,电量不足会有提醒,您可以选择自动返航,该功能可以在调参软件或者手机APP里面设置的;执行航线的时候遥控器可以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如果您下了最新版本的APP以及升级最新的主控固件的话,电量不足会有提醒,您可以选择自动返航, ...

这个时候,已经和vision失去联系,电量不知,也无法点自动返航。 在无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它是按照航线继续执行还是会自动返航还是会启动下降程序?

楼主:
当执行航线时,我关闭遥控器了,当我再打开遥控器,vision是继续航线,还是接受我的遥控器信号,空中悬停?这时我切换到遥控器控制后,再关遥控器,是从最开始返航点返航,还是就地降落?

网友:
没电的话,会自动下降;当你再打开遥控器的话,vision会继续航线,如果你想夺回控制权,需将S1开关从位置-1 拨动致位置-2或者位置-3.如果你想了解我们vision地面站更多功能您可以参照我们的产品说明书。